联想 e40

楼主(2015-12-07):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台e40 inter 独显 说开机半小时后掉电 我一听又是一个不省油的灯  我先在论坛转了几圈看看有没有通病 一看真的有  有说扇热问题的 有说ec BIOS 问题的 还有说 桥 bios问题的 桥扇热片问题的 都是关于掉电的 只有一位仁兄的机器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 都是开机半小时掉电 马上又能开 他说是刷桥 bios 就好了        拆机吧 刷桥bios 刷完开机半小时后还是掉电 (温度正常) 刷ec bios  还是要掉 心里一万只草泥马 那为仁兄的机器刷了就好了 我的怎么没好  先抽只烟 想一想 本来我就是帮老板修电脑 这几个月生意又不好 不把业绩搞出来就要被放长假啊 突然我一下想到了 以前的修到一个是桥虚焊引起的掉电 这个桥的bios又刚好在桥的边上挨着的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先上bga在说 等板冷了装机挂起来好了 哈哈 那位仁兄的机器可能就是在取和焊接bios的时候跟桥加了热就好了。。。。。。。。。

网友:
加热一下是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A:
  e40  加汗好了,最好把导热管换了,不然温度还高。 导热管是通病。

网友:
重置吧   要不用不住啊

网友B:
遇到两台半个小时掉电的,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两台半个小时掉电的,都是刷BIOS好的

我的怎么刷了没好 加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  加汗好了,最好把导热管换了,不然温度还高。 导热管是通病。

温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