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_DS2复位灯长亮一分钟之后跑码亮机修复,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5-12-07):
接一GA-A55M_DS2 ,说是开机困难,试机确实是,天冷了,开机它也要一分钟以上,只要你开热了,再开机就很快了,看来和我一样,天冷常常起床困难.拆机之.待机什么的看来是正常的 ,跳过不管了,(因为是修好后拍的图,所以有些图没有)点开机,发现复位灯长亮.对于我等小菜鸟 来说,这问题不好搞呀,扔那大约一分钟多一些,它开始正常的跑码了,看来是有东西不良,这玩意看来选择了困难模式,先上论坛找找图纸或者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我这样的小菜鸟最爱捡死鱼了,查找了一圈,没人有这问题,不过有一个和我这有点沾边的 ,这下大约知道点头绪了,那么接着看看,发现版主有好东西 ,这下好了,有救了,直接看时序,复位, ,q63是重点,用表量了一下第三脚,发现点开关不跑码时,它的电压慢慢的下降,并且r360另一边的5vsb很稳定,断电量电阻也是对的,8.3k,看来和电阻没关系.这就说明,Q63不良,导致它导通时间变长了,使Q64没法及时截止,造成复位灯长亮并超时启动.问题找到了那就好办了,从料板找了个t04换上 ,冷却后上电,点火是百发百中. 从查找到的帖子来看,这个型号的主板,看来复位有问题都是q63造成的,以后大家遇到复位不行的先看看q63.菜鸟打字装b不易,望各位大神赏点分!谢谢!!!附上这主板的最新bios

网友A:
这帖子好,既是通病,又有思路,不错,果断加分

网友B:
新架构主板,难度问题都修到了,赞一个,我有片上次客户换下的这个板,当时是做不上系统,现在还在手头,因为没CPU测试,一直没动过。楼主对于我这类的故障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看来q63应该是通病  下次碰到 这个板子 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好,既是通病,又有思路,不错,果断加分

我有片上次客户换下的这个板,当时是做不上系统,(要么解压错误,要么不启动)现在还在手头,因为没CPU测试,一直没动过,蓝版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C:
A55的 板子 CPU真是 稀缺啊 一直没修这种板子  没有 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55的 板子 CPU真是 稀缺啊 一直没修这种板子  没有 U

淘宝30块一个cpu,烧了也不心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架构主板,难度问题都修到了,赞一个,我有片上次客户换下的这个板,当时是做不上系统,现在还在手头,因 ...

先找个cpu试试,看看到底是怎么不行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找个cpu试试,看看到底是怎么不行法

当时送修机器的时候有测试啊,就是莫名其妙装不上系统,内存,硬盘电源都换过,要不装完不启动,要不装的过程中死掉 ,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送修机器的时候有测试啊,就是莫名其妙装不上系统,内存,硬盘电源都换过,要不装完不启动,要不装的 ...

供电有问题吧,cpu的供电

网友:
厉害,学习了,思路清晰,下次遇到慢慢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淘宝30块一个cpu,烧了也不心痛

a55不是FM1的吗?有这么便宜?还是你说的是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a55不是FM1的吗?有这么便宜?还是你说的是坏cpu?

好的cpu,双核的,a3300之类的,就是30块钱一个,还集成显卡

网友:
再次看大神,加分了

网友:
Q63查起来不容易

网友:
红色字才是重点~加分~

网友F:
q63管子时序信号延时出问题了。i

网友:
引用 网友F:
q63管子时序信号延时出问题了。i

q63超时才导通,q64就没法及时关闭,所以它复位灯长亮,等它完全关闭后机器就开机了

网友:
买个测机U 20块钱 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