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随机掉电 一例

楼主(2015-12-07):
机型:4411s
版号:6050A2252701-MB-A03
客户发来的是块裸板,故障描述:开机自动断电,有时能用1,2个小时。
裸板测试,发现有自动触发的现象。测CMOS电池仅有1.6v
换电池后还会自动触发。好吧,看来RTC电路有问题了。

断开D25后,小电池电压恢复正常。看来是+V_RTC电压出问题了

此电压为南桥RTC模块供电
接上D25,断开R1422后,电压恢复正常。后断开C1516后,ok
难道是一个小电容引发的血案???
传说RTCRST#电压偏低,会造成随机掉电的现象。
不管了,再测试下就知道了
上电裸板测试,依旧掉电。哎,看来运气没那么好。。。

测量各电感电压正常,本来打算测全板电压,pg==
想想还是等等,论坛上逛了一圈,有好几例提到南桥
刚好手上有现成的南桥,那就试试了。
第二天换了桥后,竟然点不亮了。还真是无语了。

这机器显卡故障忒多。

拿风枪吹吹无果。

看看南桥附近也没发现有掉件的。 插键盘灯能亮
那就测下LVDS接口再说吧。

经过一番XXOO后,发现敌情:U1

U1输出为0v。背光有问题了
测量U1,锁定故障点为:LID_SW#_3  0.3v,明显有问题。
休眠信号到了开关插槽,EC。还有南桥

开关插槽CN5可以先排除
断开R1320,故障依旧,EC排除

看来是桥了。尼玛,我换的可是全新的呀!这让人情何以堪。。。

再换?算了吧,这芯片伤不起呀
还是先点亮再说
    踢掉U1,直接飞线短接24脚。亮机。

心惊胆战的上电,咦,没掉,看来有戏。
插硬盘,风扇,键鼠,进系统,鲁大师走起。
高压测试2小时没掉。再测各功能正常,跑视频一晚上ok
收工,收工啦!

回头,测了下那个小电容居然是好的,晕。

网友:
霍尔元件的问题?

网友:
还算是修好了,不错啊,有些掉电不是很好修

网友A:
不定时掉电不好修啊,楼主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不好修啊,楼主可以啊

纯属运气

网友B:
最终问题还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多,估计也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到最后就这么一小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问题还是南桥坏了吗?

没错,是南桥。

网友:
技术加运气 掉电bu'ha不好修呀

网友:
楼主非常给力!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LID信号不正常导致部触发,楼主掉电的问题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桥的问题掉电

网友C:
楼主,故障还没完全查出来,这样作,合盖不休眠了!

网友:
技术加运气 掉电 不好修呀

网友:
人品好重要啊

网友:
随机掉电的毛病特么难修了

网友:
掉电的 可算是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故障还没完全查出来,这样作,合盖不休眠了!

可以正常休眠的,我试过。 不可思议吧

网友:
掉电很不好修呀能修好不错

网友:
LID有额外难题

网友:
good co gang phat huy nha ban

网友D:
这台机最后是带了一个有问题的南桥,只是改过了电路交给了客人啊?

网友:
还能正常休眠?原理是什么?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佩服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掉电的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这个掉电也有是北桥的,碰到过

网友:
休眠信号有问题 应该不加电呀

网友:
修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E:
拆掉与门,不让LID信号控制屏背光可以理解,LID一直为低还可以休眠这就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最后是带了一个有问题的南桥,只是改过了电路交给了客人啊?

恩,是的。再换桥就太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与门,不让LID信号控制屏背光可以理解,LID一直为低还可以休眠这就无语了😓

我也想不明白,看图纸就是桥发出的休眠信号,最终会控制屏实现休眠。个人猜测,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休眠信号。

网友:
lid信号遇见过不少了

网友:
合盖子开关吧

网友:
掉电原因很多,不好整

网友:
新手路过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