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没3 5V

楼主(2015-12-07):
HP 515 没3 5V 芯片换过了,VIN 19V 正常  但是基准只有0.7V 现在V5AL 1.9V   v3al 1.6V IO也换过了,还有哪些会导致基准偏低  基准电容和 3 5V 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芯片J 5112

网友:
待机芯片是 51125

网友:
51125换过吗

网友:
换过几个了

网友A:
芯片的外围元件查一下,好象有个电阻很重要!忘记是哪个脚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外围元件查一下,好象有个电阻很重要!忘记是哪个脚位了!~

哪个电阻看一下兄弟

网友C:
老板这机子还有什么好修的,南桥和网卡爱坏

网友:
和基准相连的元件都有可能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这机子还有什么好修的,南桥和网卡爱坏

会影响3VAL 和5VAL吗

网友:
会的哦,这机子是SMC的EC桥有问题直接不会上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电阻看一下兄弟

芯片的14脚没有外围元件吗?你搜一下2VREF,看看其它页面的。另外C223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个电阻看一下兄弟

2VREF有无到其他比较器之类的拉低,C223有无不良,芯片接地电阻R175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14脚没有外围元件吗?你搜一下2VREF,看看其它页面的。另外C223查了吗?

C233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VREF有无到其他比较器之类的拉低,C223有无不良,芯片接地电阻R175是否良好。

C233已经换过来,电阻,阻值正常的

网友:
还是在待机IC周边细查,,,,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E:
你要查他的工作电压   不能乱整

网友:
已经好了是V5AL 后级有一个芯片的问题,拆到最后一个才出来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查他的工作电压   不能乱整

什么叫其它的工作电压兄弟

网友:
还有短路,对着图慢慢排除。

网友:
阻值多少,应该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