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2-B3 R1.0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5-12-07):
主板型号: 故障:不通电。测阻值没有短路。插上电待机电压PCI-E B10脚有3.3V.点开关没有反应。
测下上电流程。待机条件满足。短接开关排针产生-PWRBTSW信号发给IO 106脚,(正常有高低高跳变)IO 106脚得到-PWRBTSW冲信号以后由103脚发PWRBTSW脉冲信号给PCH请求上电,(正常高低高跳变)PCH发出-SLP_S3IO 102脚允许上电,(不正常0V.)在测了下116脚RSMRST 有3.3V 。102脚电压正常 IO 得到上电允许以后107脚经R55发出-PSON拉低ATX PSON脚上电完成。这是上电流程。桥没有发出-SLP_S3给 I/O 102脚。追查桥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3VDUAL_PCH。查它的来源。 找到Q35B极有0.6VC极有1.98V.C极连接Q34的G极D极0V.分析了下觉得三级管坏的多。先更换了Q35.测Q34已经有3.3V了但好像电压不稳在跳变。怀疑是Q34也不良。更换后还是一样电压慢慢的降。看图纸Q35B极一端有个5V电压经过R359电阻(22K)。在线测才800多欧。拆下来测有22K.怕电阻不良。直接更换22K电阻。在测Q34D极3.3V电压不会跳变了。测了下102脚电压也有3.3V。电开关风扇开始转起来小喇叭再叫了。提示没有内存。装上内存成功点正常。 接上硬盘测试正常。仅供新手参考。(总结:一个电阻导致不上电) 附上图纸 迅维网

 会员1202065300鑫豆2024-10-17 09:22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很好的帖子
图纸论坛有了,下次直接给链接就好了,不用上传上来了

网友B:
师兄的帖子就是好维修思路很好 值得学习收藏

网友C:
分析的不错,有图纸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很好的帖子
图纸论坛有了,下次直接给链接就好了,不用上传上来了

好的。谢谢版主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的帖子就是好维修思路很好 值得学习收藏

师兄?版主MM看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的帖子就是好维修思路很好 值得学习收藏

师兄。。。版主MM看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不错,有图纸就是方便!

谢谢支持!

网友D:
修的不错,H61系列主板一般都没有设计PCI插槽,3VDUAL_PCH在这里理解成南桥待机供电3.3V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H61系列主板一般都没有设计PCI插槽,3VDUAL_PCH在这里理解成南桥待机供电3.3VSB。

大神。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很好的帖子
图纸论坛有了,下次直接给链接就好了,不用上传上来了

问下版主什么样的帖子才能申请精华。

网友:
楼主挺懂时序的,不错呀

网友:
这种主板我修到过加焊桥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南桥缺少待机条件

网友:
楼主时序记得很熟啊,赞一个

网友E:
一般没有SLP3我都以为桥坏了,,没想到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版主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没有SLP3我都以为桥坏了,,没想到还有这个问题

不能那么早判断桥问题。

网友:
维修四路非常不错  经验丰富  大神级别的啊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网友:
一个不错的技术帖子,值得一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啦

网友:
每天坚持看贴  好贴 必须赞一下

网友:
详细不错我也修道好多不发出SLP S3的主板多半桥坏了

网友:
现在维修离不开图纸了  元器件小的不能再小了~

网友F:
关于SLP S3这个信号我也很是纠结 ,要是能有详细、一点的分析就好了

网友:
是没有这个信号吧PCH_DPWROK

网友:
一般都以为是桥挂了吧,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
主板不上电五大待机条件之四不良引起,好维修文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算是秒杀了

网友G:
待机的时候pci-e没有3.3V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G:
待机的时候pci-e的B10脚没有3.3V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没有SLP3我都以为桥坏了,,没想到还有这个问题

断线啊,供电问题,桥坏等都会导致不出slp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的时候pci-e的B10脚没有3.3V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待机有是桥没有发出信号到10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SLP S3这个信号我也很是纠结 ,要是能有详细、一点的分析就好了

在台板中,这个slp3#主要是用于桥待机条件满足后收到了触发信号(在桥正常的情况下)返还给io用于拉低pson,拉低后主板就输出+3.3v +5v +12v 主板就正常上电了懂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的时候pci-e没有3.3V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我觉得不能这样一概而论,这个电压是待机电压转给桥待机供电的,这么说吧3.3v已经产生了但是路中经过一些元器件转成桥需要的3.3v待机供电,如果路途中元器件损坏不良不就导致了3.3vdual pch没产生吗最终导致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H61系列主板一般都没有设计PCI插槽,3VDUAL_PCH在这里理解成南桥待机供电3.3VSB。

请问前辈你的qq号是多少呢?

网友:
前辈PCH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H61系列主板一般都没有设计PCI插槽,3VDUAL_PCH在这里理解成南桥待机供电3.3VSB。

注意你很久了,大神级别的

网友:
厉害,现在拿到新板都头大,太难搞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测桥条件,好测,再来测IO的

网友:
思路清晰 赞一个!

网友(2017-03-17):
桥缺电压啊这是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很清淅的思路,牛!

网友:
技术不错,高手在人间

网友:
学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