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45奇怪问题!!!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5-12-07):
dell5545这个笔记本 ,电池是内置的,有时候插上充电器,开不开机,拔掉充电器单用电池却正常开机,拆机拔掉电池后重新安装上,充电器又可以正常开机充电了,各位高手能不能告知下这是什么问题??最近一星期已经出现两次这种情况了。。

网友A:
1BIOS,2充电电路。问题不明显不经常出现不好修。

网友:
此机有无图纸?公共点是否混合供电模式?不开机时查充电芯片的供电,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BIOS,2充电电路。问题不明显不经常出现不好修。

前几天出现第一次,拔了电池又重新装上,充电器正常,一切正常,今天上午又出现这种情况了。我重复步骤,拔了电池,装上,一切都好了、现在就是担心会不会过几天就出现一次??

网友B:
电池的总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总线有问题

你好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换电池隔离管,充电芯片,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