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zhub 164 打印复印有黑线

楼主(2015-12-07):
bizhub 164 打印复印有黑线,清过废粉、充电栅网、转印,换过刮板、鼓芯。求助

网友A:
漏粉啊。这个充电锟两头应该有塑料套杯的。是不是丢了?

网友B:
换磁辊旁边的轮子啊 这也要问。 。。

网友:
显影轴套

网友:
漏粉 充电滚的密封圈呢

网友:
漏粉了,好像掉了什么东西。

网友C:
这种问题实在不行就换鼓啊。。。为了一个小问题使劲折腾。。。
早几天给人修一个兄弟的打印机,先是没粉了,客户自己加了粉还说没粉,清零好了吧,打印出来,中间大部分和左边都有黑底。问客户,说加了一瓶粉之后还提示没粉,又加了一瓶。。。晕倒。。。于是拿几张纸丢进去,反复复印。印到第12张,白了,搞定,收钱走人。

网友:
漏粉啊。这个充电锟两头应该有塑料套杯的

网友:
换磁辊旁边的轮子啊

网友D:
换个硒鼓吧。我这边一个硒鼓才50块钱

网友:
显影刮板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粉啊。这个充电锟两头应该有塑料套杯的。是不是丢了?

大哥这是磁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磁辊旁边的轮子啊 这也要问。 。。

和间隙轮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实在不行就换鼓啊。。。为了一个小问题使劲折腾。。。
早几天给人修一个兄弟的打印机,先是没粉了 ...

你先查查这个鼓多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硒鼓吧。我这边一个硒鼓才50块钱

老板,我给你100你发个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硒鼓吧。我这边一个硒鼓才50块钱

什么型号的。我帮你问下

网友:
换硒鼓吧,,

网友:
做技术的,要知道其所以然,如果为了挣钱,换硒鼓是快,但这样你仍然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