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 双卡双待 显示充电却充不进电求指教

楼主(2015-12-07):
红米1s 双卡双待
2014011 td-scdma-gsm

ID 2014CP1013

故障 :显示充电却充不进去电,

我现在是一头雾水,就指教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池是否正常,再查充电驱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池是否正常,再查充电驱动管。

电池换过了,

网友:
电池  还有充电接口  最后主板被

网友:
已经修好使充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