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短路 喜爱飞线的进入

楼主(2015-12-07):
B470短本图片,个人做法仅供参考 ,还望加分 谢谢了大神们。

网友:
楼主的改线方法挺不错的,就是烧黑的地方有点不清楚

网友:
路过。。。。。为什么我换这种铁壳老是会不显

网友:
你这样飞线稳定吗?有没有长时间看电影试试。

网友:
有点模糊了 看不清 还有这红线不好看 老感觉是蚯蚓

网友:
V470 这种改线 有人发过 楼主 焊工不错~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是芯片烧掉几个引脚,最后也是补线才搞定。

网友:
没看懂  什么意思

网友:
不用这么改,原位置用黄胶点一点上去OK了。内部飞线出来美观!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  楼主技术相当好了

网友:
飞的挺美德

网友:
感觉是蚯蚓

网友:
我不喜欢换原装的MS管,我喜欢直接改普通的上去

网友:
   这个问题在论坛都是老话长谈了     不过楼主把故障点在处理下就完美了

网友:
改的很不错 图也很清楚 不过关心问题是楼主改好后试机是否稳定

网友:
楼主你这线应该是耐温线吧,在CPU下面不怕线皮温度高融吗

网友:
铁壳MOS不好焊啊,焊了好几个,换了后有时候会听到电流滋滋的响?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

网友:
好象二条蛇在上面跳舞。

网友:
真的很厉害呀

网友:
没遇过烧得这么严重的 楼主这样改  相当于少了一组是吧 干嘛不直接把烧掉的那组干掉呢?

网友:
B470短本图片,个人做法仅供参考 ,还望加分 谢谢了大神们。
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