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X掉电求助!

楼主(2015-12-07):
昨天接了个三星本355v4x,板号la-8863prev2.0.本子进水拆机发现有三处腐蚀,处理完上电0.65左右掉电。在论坛找了份图纸,一顿乱戳,偶然发现1.5VGS这个电压没出!如图!

vsb19v,R431一端有19V,另一端上电无电压!感觉R431和R430这两个电阻不对!拆下来测量两个实际值都在800K!与图纸不符!找了半天发现没有800K的电阻!只好上了100和400K的,上电发现只有0.05的电压!这是什么鬼!直连R431会爆Q1!就是B+转换VSB的三极管!后来测量了下Q43栅极和S极阻值只有17!感觉不对!测量C475和C478的阻值有一个也只有20!拆了Q43和Q13阻值没变化!上电瞬间是有+1.5V的,VSB也正常!但是为什么不出1.5VGS!求大神指点!难道思路一开始就错了吗!

网友:
你一开始就应该别乱换不同阻值的电阻,有可能你换成100和400k之后就有东西烧了

网友A:
描述图纸可以传多一些上来分析,进水部位有需认真观察,1.5VGS阻值是否正常,断开输出后端试试,Q13和R430拆了试试。

网友:
这个Q1,只要把R431直连就会爆Q1,直接冒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描述图纸可以传多一些上来分析,进水部位有需认真观察,1.5VGS阻值是否正常,断开输出后端试试,Q13和R430 ...

1.5VGS对地阻值20多,算正常吗

网友C:
哥R431直连 19可能面临着直接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GS对地阻值20多,算正常吗

爆Q1,应该是过流,查一下VSB线路上的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烧鸡拜~~怕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R431直连 19可能面临着直接对地

所以Q1爆掉了这样吧

网友D:
这个是显卡的模块供电,折断后级看看能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显卡的模块供电,折断后级看看能出不?

怎么断啊,这个电压连了一堆电容

网友:
这块主板后来我把1.5V直接拉到1.5VGS那里了,现在上电还是0.7掉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直连导致时序不对!后来查时序发现APU_PWRGD这个信号不出来!这个信号是南桥直接发出来的!上电瞬间S3,S5有拉高!但是APU_PWRGD不出!实在搞不明白!换南桥吧又有红胶!胜算不大!而且这个主板多处有进水,虽然腐蚀不算厉害!但是害怕有不良元件导致售后问题!与客户沟通最后决定换主板!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回复!

网友E:
你首先打值看看转换管后继对地是否正常!还有你测一下转换管的G级电压!电阻的阻值不能盲目去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首先打值看看转换管后继对地是否正常!还有你测一下转换管的G级电压!电阻的阻值不能盲目去换的!

不是阻值比例一样就行了么?200K和800K ,换成100K和400K的,比例不是一样吗,应该是可以的吧?转换管后极是S极吧?G极上电是没电压的,只有0.05的好像,小白不懂,还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E:
比例一样那是分压的值一样的!但是电流你考虑过吗?电流大了所以烧东西了

网友E:
G级应该是高点评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例一样那是分压的值一样的!但是电流你考虑过吗?电流大了所以烧东西了

对哦。。。。这个确实没有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G级应该是高点评才对!

vsb 过电阻过来分压正常应该是15吧?我参考了其他几个转换电路 的电压

网友E:
应该小与12V 个人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小与12V 个人觉的

嗯嗯,谢谢版主耐心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小与12V 个人觉的

不客气!论坛有求必应!相互促进技术!

网友F:
最大的可能就是Q43跟Q13有损坏的,拆下来测量一下就全明白了,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G:
Q13控制极px mode#哪里来的,是不是高电平,导通之后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最大的可能就是Q43跟Q13有损坏的,拆下来测量一下就全明白了,不用那么复杂。

q13怎么测量,q43拆下来测量没坏。换了个也不行,q13不会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Q13控制极px mode#哪里来的,是不是高电平,导通之后拉低了

我测量过这个信号,万涌表测量上电2瞬间是底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过这个信号,万涌表测量上电2瞬间是底电平

补上电的时候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过这个信号,万涌表测量上电2瞬间是底电平

你拆下来的分压电阻都是800多K应该不对,按图纸应该有一个是220K,你找你一个200多K的试下。要么再换下Q43,Q13控制极触发之后是低电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3怎么测量,q43拆下来测量没坏。换了个也不行,q13不会弄

Q13是内部集成两个N沟道的MOS管,只要知道脚位跟单个MOS管一样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