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楼主(2015-12-07):
联想E49A。插风扇开机掉电。不插风扇可以显示,报错关机。
换过EC  刷过BIOS  换过EMC2013   换过风扇。    望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A:
风扇接口供电是否正常?反馈控速线路是否处于开路状态?

网友B:
插风扇掉电可能是因为上下管周围的电容有问题,不插风扇报错,你把报错的英文放百度翻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接口供电是否正常?反馈控速线路是否处于开路状态?

供电正常。反馈 控制 线路都正常。   插上风扇一开机电流上到0.9左右立马掉电,过几秒又自动上电。 拔掉风扇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风扇掉电可能是因为上下管周围的电容有问题,不插风扇报错,你把报错的英文放百度翻译下

就是IBM的风扇报错。然后关机。

网友A:
开机风扇有无转动过?多换个风扇试试,拆了Q8601试试。

网友:
楼主先别着急,理清思路,从第一步开始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风扇有无转动过?多换个风扇试试,拆了Q8601试试。

风扇没转动。  一开机立马就掉电了。   Q8610拆掉过。 也一样     风扇是新买的。一样的故障。 取掉检测可以转动,只是报错没办法、。

网友:
有码片会影响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