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4N68-AM SE2 VER2.00主板开机1~3秒掉电

楼主(2015-12-07):
     一块华硕M4N68-AM SE2主板开机1至3秒掉电 新手参考 大神飘过 问题是不上CPU和上CPU一样掉电 再开也一样 拔了4口12V ATX就不会 这个问题有碰到过 这可能是个通病 话费就不说了 文采不行 问题是CPU座上方一5脚芯片S7-00坏 量电压1 3脚3.3v正常 4脚1.25v不正常 5脚0.4v不正常  正常电压是1 3脚3.3v 4脚2.5v 5脚0.8v 问题知道那就直接换个 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 在开机不掉电了 上CPU内存正常开机显示 好了就这样了 没分了 加点分吧

补充内容 (2015-12-8 09:31):
题目写错了 能改吗 是M2N68 主板 不是M4N68  谢谢30楼提醒 版主能否改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5个脚的坏了是不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5个脚的坏了是不是不出CPU供电?

恩 我强制开机量电压其它电压正常 就没CPU电压 复位灯常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5个脚的坏了是不是不出CPU供电?

这个5脚芯片是管理VDD2.5V输出,当这个电压输出偏低时候,主板就会引起不上CPU和上CPU一样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5脚芯片是管理VDD2.5V输出,当这个电压输出偏低时候,主板就会引起不上CPU和上CPU一样掉电。

也就是说这个5脚的1脚跟4脚是VDDA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个脚的坏了是不是不出CPU供电?

上次修过一次 所以这次修起来方便多了 直接换掉就好了 所以才敢说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这个5脚的1脚跟4脚是VDDA进电?

版主 能否给个精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这个5脚的1脚跟4脚是VDDA进电?

4脚是VDDA2.5V输出引脚,5脚相当于是反馈输出引脚外围连接两个分压电阻经电容一端接地同时起到调节VDDA2.5V输出电压值大小。

网友E:
看到这个芯片很熟悉,这个应该不算通病,这个2.5V电压没有不算多,这个型号的板子掉电也有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能否给个精华啊

评论精华帖子要找月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芯片很熟悉,这个应该不算通病,这个2.5V电压没有不算多,这个型号的板子掉电也有其它问题。

就是线性稳压可调输出性质5脚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能否给个精华啊

再出个牛牛的帖子我给你精华,要牛牛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出个牛牛的帖子我给你精华,要牛牛的哦

在牛的帖子 没文采也不行表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芯片很熟悉,这个应该不算通病,这个2.5V电压没有不算多,这个型号的板子掉电也有其它问题。

有也是IO旁的822排阻 其它就不知道了 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 我强制开机量电压其它电压正常 就没CPU电压 复位灯常亮

主板开机触发到掉电期间时间间隔短的话,可以使用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强制开机测量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输出情况判断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板开机触发到掉电期间时间间隔短的话,可以使用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强制开机测量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输出 ...

我就是短接绿黑线强制开机量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出个牛牛的帖子我给你精华,要牛牛的哦

没生意 哪来帖子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短接绿黑线强制开机量电压的

短接绿黑线强制上电时候,建议测量下各供电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牛的帖子 没文采也不行表达不出来

你看我的帖子,你把你的维修思路,还有信号都讲一讲,没讲完一个附带一张照片,有图有真相,要有维修思路,还要有维修过程,加上维修证据,那就可以得精华了,好帖子我会给你拉拉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绿黑线强制上电时候,建议测量下各供电组对地阻值情况。

恩 谢谢提醒 下次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不好  文采不行 与精华无缘

理论不需要多好的,就照着你维修的思路那样写就好了,等你写多了你会发现自己的思路会越来越顺的,写帖子其实也是对自己维修例子的总结,平时没有做总结,写帖子就会有好处,我就不喜欢做总结,但是我写过一个SONY的通病帖子,后来又修到了,直接找到我这个帖子照着改 哈哈,不用再去思考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