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B3 开机 不亮 掉电 反复问题求教

楼主(2015-12-07):
  GA-H61M-S2-B3  开机 不亮 掉电 反复 仔细观察 内存插槽 236脚被暴力插趴下与116脚短路了 一般会烧哪个材料 大神求指点

网友:
内存供电的电路检查下

网友:
锁定内存供电芯片周边及其本身查查

网友:
236脚是供电3.3V,116脚是地线,236跟116相连等于3.3V对地短路,挑开看看,运气好,或许不会烧东西

网友:
按照时序查查供电问题也会导致重启哦

网友:
下个图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