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e v2.0待机偏高,不触发。

楼主(2015-12-07):
asusX88S 板号 f81se v2.0待机0.06有点偏高,3V  5V对地正常,像这种情况,怎么找到微短路的地方?两天了也没能修好,望大佬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有时正常待机,0.02能正常开机,有时待机0.06,就不触发了。

网友A:
查查LI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烧机没学到怎么能修电脑

网友C:
摸下EC是不是温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LID#信号是否正常?

LID#信号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没学到怎么能修电脑

这么点电流烧不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摸下EC是不是温度高,

EC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