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系统重新做过后,电脑字体还显示发花?谢谢!

楼主(2015-12-07):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首先就能说明,不关系统的事。

网友A:
我想问下是什么机器,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是什么机器,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这个好像是 鸿基 T系列的,我也碰到这样机子,怎么做显卡都会这样。,最后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 鸿基 T系列的,我也碰到这样机子,怎么做显卡都会这样。,最后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楼主没有说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是什么机器啊

我想应该是鸿基T系列。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笔记本  要不是 那就我猜错了,

网友:
台式机,是集成显卡

网友:
我想应该是鸿基T系列。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笔记本  要不是 那就我猜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