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看下是不是屏幕坏了

楼主(2015-12-07):
不怎么会,这样是屏幕坏了吧?!只能换屏咯!

网友:
感觉屏幕嫌疑很大,先换个屏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有可能哦,不过楼主先用点屏件点一下确定岂不更好?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 了吗?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不计较大

网友:
像是程序的问题  不妨刷一下程序 试试

网友:
基本上是屏坏了。我自己用的这个也一样

网友:
屏坏的概率90%,你说呢

网友:
外接一个看看嘛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通用板点下就知道啦。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可以试换驱动板点点就知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而已,换玩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

网友:
十有八九啊坏了

网友:
擦擦屏线好了,
,是不是,楼主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

网友:
可用更换法不就知道了,问了别人也只是猜测,相信自己的眼睛。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屏试也方便

网友:
可以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不用看了,这个屏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重新做屏线。

网友:
笔记本屏坏的可能很大,但是屏线、显卡也可以引起怪故障,替换试吧

网友:
外接OK 就换屏了

网友:
换吧!有条件的情况带换个试试最好不过了

网友:
通用板点下就知道啦

网友:
先清理屏线,再测屏逻辑板供电是否齐全!慢慢的一点点排除。

网友:
必须是,肯定的告诉你

网友:
先把屏线的问题排除了再考虑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99%都是

网友:
屏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屏幕坏了 放弃吧

网友:
基本确定是屏问题了

网友:
屏幕挂了啊

网友:
屏幕完了啊,这个应该很好试出来啊

网友:
换一个屏就晓得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不行的话就看屏保险坏了没,再不行就换屏试一下

网友:
楼主买个点屏的工具看看哇

网友:
先把屏线的金手指擦下,如果故障依旧,就接到好的屏幕试试,如果故障还是依旧,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先测下屏线是不是都通。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种还是像屏坏了哟。用通用板点下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多半屏坏,用其他屏托下确定

网友:
擦一下频线看看怎么样?

网友:
屏坏了,换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你可以接别的显示器试一下,正常的话,你可以换屏线试下。如果没用,就是屏的问题喽

网友:
屏坏了,楼主不要搞了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吧  看着屏坏可能较大

网友:
屏坏的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