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A不开机

楼主(2015-12-07):
新手帖望各路大神指点批评

客户拿来机器描述故障是不开机,我检测了一下,电流只有0.001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这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所以留了机
客户走后拆机开搞,首先找了系统3v 5v量了一下,发现一点电都没有。
想了想既然系统3v 5v不出那我就看看是不是系统供电芯片的问题 如图:

这款机器的系统供电IC是6237,查一下它的工作条件
它的供电是6pin 公共点直接给的没有问题,然后量了一下线性5v(7pin)没问题(这个IC没有造线性3v),然后量了一下系统3v 5v的开启(14、27pin)
量到这里发现没有任何反应,我觉得问题就应该出现在这里了

想了想有了线性5v为什么系统3v5v没有开启,要么芯片坏了要么这条线上的东西出问题了!开查!
我顺着3v5v-EN这个信号开始找,发现只有这个了

为了确定一下是不是系统供电IC坏了,我分别量了一下PR221这个电阻的两端,大家可以看到电阻的两端分别连着线性5v跟系统3v 5v的开启
测量之后发现电阻的一端跟线性5v不是直通,看来为题出在这。
于是顺着这条线找,发现了离芯片不远的地方有个测试点因为腐蚀断开了,立刻飞上线,上电按开关加电了!

第一次写帖子有点语无伦次多包涵

小小菜鸟, + 2 很给力!

网友:
楼主在维修当中很细心 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定位准确,心柔细致。

网友:
修的很好,思路很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A:
进水断线氧化了呗 。 那条线应该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断线氧化了呗 。 那条线应该是19V

不是19v是5v,你没有细看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小白能够这样细心,到时候成大神那岂不是秒了

网友:
确实不错  算是干净利落的维修了

网友:
干的不错,思路清晰。  快算是秒杀了

网友:
修的挺不错嘛,加油

网友B:
楼主大牛啊,这么细微的故障都给你发现了,思路清晰,看来时序学的不错,新手能做到这样简直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牛啊,这么细微的故障都给你发现了,思路清晰,看来时序学的不错,新手能做到这样简直太厉害了

谢谢这位大神的夸奖,向你学习

网友:
有培训过吧

网友:
有个好师傅,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