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主板电池引发不进系统故障

楼主(2015-12-07):
按电源键风扇高速旋转随后发出两短声报警接着出现

按F2会出现蓝屏,按F1进恢复出厂状态BIOS,关机后测量主板电池为0.99伏,将电池扣下来测量显示3.09伏,测量电池座两引脚焊接正常,后判断是下图红圈位置连接不良引起

换新电池座后故障消失

网友:
CMOS电池偏低也会导致主板BIOS信息设置不能有效保存,这可能就是楼主主板不进系统的原因。

网友A:
你这个是因电池没电,主板恢复到出厂状态了,找一本主板说明书有相关论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因电池没电,主板恢复到出厂状态了,找一本主板说明书有相关论述。

也可以这么说,相当于清除了CMOS信息设置。

网友:
这图片看不出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各位楼主:
   【迅维】网能不能用微信登入,我可拍个上述主板说明书介绍细节。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见过bios程序错误会导致不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楼主:
   【迅维】网能不能用微信登入,我可拍个上述主板说明书介绍细节。

那个你别拍了,这边多数人能玩转它,

网友:
我想问迅维网能用微信登入吗?不会拍上面。

网友:
电池可以导致打不开机,   不进系统没见过

网友B:
LZ你怎么换的,还没遇到,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你怎么换的,还没遇到,撬?

换电池可以用镊子一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可以用镊子一撬就行了

电池只是扣下来测量一下证明电池没问题,出问题的是电池座负极引脚与弹片的连接部位松动,造成一按上电池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
座子坏了吗

网友:
座子里负极弹片虚连

网友:
coms信息不能保存

网友:
座子坏很常见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BIOS资料无法保存吧   应该伴有进不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