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 1.0 开机一秒掉电重启

楼主(2015-12-07):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同行送来一片主板说是不开机,刚好有事就放在哪,第二天来到店里店里的修主板的大师傅又不在 而同行今天又想着要就寻思着瞅瞅,插上跑码卡上电,发现触发后上电就掉下来了   以前遇到过一片h61也是这种问题   知道不是CPU供电短路   是缺电压或者是却信号 然后直接强行拉低绿线量电压发现电压都出来了,一量时钟,发现没电压知道应该是时钟这一块的事,于是就找点位   找了好几个都不对   于是就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将就用着    华硕的主板都知道822容易坏,时钟开启容易坏,所以就查了一下开启,发现电压只有0.5左右,一看就知道这肯定不对于是准备去查他从哪来   由于点位不对所以只能跑线咯

跑啊跑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跑到了他和一个822排阻连在一起的

一量排阻一边是3.3v一边是0.5v  心想就是他坏了,然后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跑码亮机了。至此维修结束。各位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
华硕经典882通病 ,刚才有一个帖子是IO 旁边的882坏。

网友:
是时钟开启信号上拉电阻坏了吗。

网友:
有是822在凑热闹捣蛋,华硕真心伤不起

网友:
我遇到一片一样的故障,换了时钟开启的822还是老样子,不插CPU的12V不会重启

网友:
你要看你的是不是时钟PG没有
看是短路还是缺电压缺信号 看是不是该到时钟了   cpu那一块看看是否已经正常了  cpu有没有发出时钟PG  不要太依赖于8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