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5A主板维修经典故障

楼主(2015-12-07):
病机型号:Z370     故障:不触发
接到此机楼主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位美女用的,粉红色的外壳,棱角分明的时尚外观设计,没错!着就是位美女使用的机器,可惜哪位美女走了,没能一睹芳容!这台机器是同行送来的。
拿到此机后迅速拆开主板,电流0.08,测量3+5电压正常,在测EC发给南桥的PWRBTN有高低高动作,期间走了一点弯路去测RTC电路,在主板上找半天没找到RTC那几个滤波电容的测量点,因为板上的标号和电容位置不在一块,找烦了,直接把南桥干掉在说,因为前几天我也遇见台惠普CQ系列不触发的机器,测量RTC电压被南桥拉低只有2v不是RTC电容漏电导致,直接换掉南桥解决故障,所以这台机器测烦了直接换,三下五除二的功夫,换上通电!咦!没错!脑海里响起了那首涛声依旧。。。。。。。。。。。。。
看来还是不能偷懒,于是去测南桥的待机3+5,此机为广达代工,南桥待机是按下开关才产生的+3V_S5+5V_S5,之前测量ECPWRBTN时漏测了一个S5_ON,测量此信号在触发后一直为3.3正常,于是去测这块电路:
PR214的一端13V,一端只有3V,这下漏出狐狸尾巴了,拆掉PQ78故障还是一样,13V还是被拉低,拆掉PQ76电压被上拉到13V,更换PQ76解决故障。在通电,触发电流一路飙升到亮机。下面来公布罪魁祸首!

亮机图! 没分了帮忙加点分,祝你们发大财!

网友A:
经验不错!待机高,EC任务完毕,只能做桥,

网友:
是拿个管子坏了

网友B:
肖大侠   生意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不错!待机高,EC任务完毕,只能做桥,

我偷懒了,错杀一个桥,那个桥留着重新直球用

网友:
镊子指的那个管子,PQ7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肖大侠   生意可以呀

天冷了淡季,最近都在啃骨头,

网友C:
  其实平时修得更多的是1M的上啦电阻

网友D:
修好了顺便跟美女要个电话啥的,方便联系,你懂的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只是误杀了个桥而已,看来以后还得按理论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平时修得更多的是1M的上啦电阻

是的,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只是误杀了个桥而已,看来以后还得按理论一步步来

是的,不能偷懒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顺便跟美女要个电话啥的,方便联系,你懂的

就是美女不来我这里取机器,修好直接给同行,哎,太遗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谢谢-加分

网友H:
来迟了 不好意思 没看到这么经典的帖子 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来迟了 不好意思 没看到这么经典的帖子 值得收藏

谢谢风神版主哇

网友:
有时还真不能偷懒。

网友:
运气好拉

网友I:
我也是喜欢修广达的机器 不过15V升压这里不太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喜欢修广达的机器 不过15V升压这里不太会修

还好拉,15v升压一般都只有13V,够9V以上也能导通,产生二级电压

网友I:
谢谢兄弟指点 培训过就是不一样 以后修到15V升压的 你的帖子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兄弟指点 培训过就是不一样 以后修到15V升压的 你的帖子可以做个参考

论坛贴子很多的,经常看学到的东西都比一些培训过的还厉害,不客气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J:
经验不错,学习了,辛苦了

网友:
楼主非常给力!

网友K:
非常不错 快速锁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是美女不来我这里取机器,修好直接给同行,哎,太遗憾了

真是太遗憾了,和美女失之交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太遗憾了,和美女失之交臂啊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太遗憾了,和美女失之交臂啊

是的

网友L:
以后修到,多参考

网友M:
又一位大神啊。可惜今天分加完了。明天加啊。

网友:
PQ76的S极没接地,不会拉低15V,楼主标错了?

网友N:
PQ76坏导致待机芯片升压的电压偏低吗?

网友O:
一上来就干桥,走弯路了。

网友P:
直接干桥叫做。。。偷懒。。。为什么我觉得宁可查电路也不去干桥

网友Q:
转换电压出现了问题,替我向美女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非常不错 快速锁定

还好了,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直接干桥叫做。。。偷懒。。。为什么我觉得宁可查电路也不去干桥

找烦的时候就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PQ76坏导致待机芯片升压的电压偏低吗?

回答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上来就干桥,走弯路了。

是啊,我都差点成桥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又一位大神啊。可惜今天分加完了。明天加啊。

谢谢兄弟啊,今天记得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后修到,多参考

嗯,发这个贴当抛砖引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转换电压出现了问题,替我向美女问好

哈哈,美女走了

网友:
运气好啦

网友R:
广达的时序 是 当用户按下开机键后 ec第一次发出的就是s5_on 去开启南桥待机电压  为+3v_s5  +5v_s5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广达的时序 是 当用户按下开机键后 ec第一次发出的就是s5_on 去开启南桥待机电压  为+3v_s5  +5v_s5   学习 ...

分析正确,很好

网友Q:
走了 没留个电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走了 没留个电话么

这机器是美女留在同行哪里,同行送过来的,修好直接给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经验不错,学习了,辛苦了

谢谢支持

网友S:
广达就这块电路很会出问题

网友T:
加分不为别的,就为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T:
加分不为别的,就为分享。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S:
广达就这块电路很会出问题

我修好后问别人,人家也遇见过这问题

网友U:
修的不错啊,可惜我没有分了,不知道怎么的现在分好像很少,昨天0分,今天起床还是0分,没有分给你。。

网友V:
楼主的时序还是很清楚的,缺乏点耐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修的不错啊,可惜我没有分了,不知道怎么的现在分好像很少,昨天0分,今天起床还是0分,没有分给你。。

谢谢兄弟,我也发现这样,昨天的10分加给别人加完了,今天还是一样0分,应该会恢复到10分的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时序还是很清楚的,缺乏点耐心哦!!

是的,耐心很重要

网友W:
这个0.08A的待机,容易让人产生干桥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0.08A的待机,容易让人产生干桥的冲动.

哈哈,还好啦

网友X:
刚修了个一样的机子 开机掉电 内存坏了

网友Y:
不错有眼力,不是大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刚修了个一样的机子 开机掉电 内存坏了

哈哈,运气好啊

网友Z:
精彩内容,精彩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错有眼力,不是大妈用的

是哪位同行跟我说的是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Z:
精彩内容,精彩内容。

兄弟帮忙加分

网友T:
维修了比较经典的机器,就分享一下,这样论坛才会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维修了比较经典的机器,就分享一下,这样论坛才会越来越好。

是的

网友AA:
就是这个笔记本温度高时个很难解决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就是这个笔记本温度高时个很难解决的机器

换导热管加铜片

网友:
兄弟这样属于灌水行为哦会被版主查的

网友AB:
修的不错 值得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很喜欢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修的不错 值得大家共同学习

谢谢兄弟支持

网友AC:
不错,转换电压直接出来 待机就高了

网友AD:
这款机器的BIOS也很容易坏。

网友AE:
一直为3,3正常  结果还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一直为3,3正常  结果还去测?

你没认真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款机器的BIOS也很容易坏。

是的

网友AF:
和我现在用的一样的机子,可是我是男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不错,转换电压直接出来 待机就高了

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AG:
管子不受控了吧,换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和我现在用的一样的机子,可是我是男的额

O(∩_∩)O~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AG:
管子不受控了吧,换掉就ok

管子漏电啦,电压被拉低

网友AG:
引用 网友F:
管子漏电啦,电压被拉低

这样的啊,明白了

网友:
美女走了你就舔舔屏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样的啊,明白了

帮我加分兄弟

网友AH:
没故障扩大万幸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没故障扩大万幸

呵呵,这机其实可以秒杀的,走了一点弯路

网友:
你这样属于灌水行为,会被版主查的哦

网友AI:
有来高-低-高的PWRBTN#就应该去查一下桥待机了,这就是偷懒的下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有来高-低-高的PWRBTN#就应该去查一下桥待机了,这就是偷懒的下场

YES,发这个贴就是告诉大家别偷懒

网友AJ:
这种3 5V转换的桥待机算是很多这类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J:
这种3 5V转换的桥待机算是很多这类主板的通病了

是的,估计以后还会遇见这款机这故障

网友AK:
还不错啦,除了三把斧,还要有点功底才能消灭天敌。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还不错啦,除了三把斧,还要有点功底才能消灭天敌。

是啊,修板还得有耐心呢

网友AL: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顺便跟美女要个电话啥的,方便联系,你懂的

绕过密码,看里面扣扣号,加扣扣就行了,你懂的

网友AL:
是5v开启信号上一个场馆坏了,让楼主换了个桥,是不是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绕过密码,看里面扣扣号,加扣扣就行了,你懂的

好主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AL:
是5v开启信号上一个场馆坏了,让楼主换了个桥,是不是亏了

换下来的桥重新直球就行啦

网友G: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谢谢兄弟支持 记得帮我加分

网友AM:
果然是女生用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果然是女生用的机器

你也是女生吧

网友AN:
现在维修市场不景气哦。还这么多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现在维修市场不景气哦。还这么多新人。

我都干维修好多年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F:
换下来的桥重新直球就行啦

我师父说桥多做几遍就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我师父说桥多做几遍就会坏

桥一般也就做一两次,是好的也不会去做它呀

网友AA:
换过了还是不行 听他们说还是bios的问题 昨天遇到个g470机器更好笑 什么都正常 只要安装驱动精灵温度马上85度 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换过了还是不行 听他们说还是bios的问题 昨天遇到个g470机器更好笑 什么都正常 只要安装驱动精灵温度马上 ...

真是什么奇葩都有哇

网友:
什么都遇到到。

网友AO:
修烦了。换桥。经典!
虽然换桥后没好。但是确实是有不少本子换完桥就OK得……

网友AE:
我是认真看的  你说的3.3正常 不相信你自己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E:
我是认真看的  你说的3.3正常 不相信你自己看

这个3,3是正常啊,触发后S5_ON被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厉害 值得学习

兄弟帮忙加点分呗

网友:
兄弟帮忙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修烦了。换桥。经典!
虽然换桥后没好。但是确实是有不少本子换完桥就OK得……

是啊,维修有时候很苦闷的,

网友:
对,维修什么奇葩故障都能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学习学习了。。。

学到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这样属于灌水哦,会被版主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S:

你是玩LOL玩多了把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这个3,3是正常啊,触发后S5_ON被拉高

我的一个待机也是3,3 能开机就是要掉电 是不是IO有问题呢 也是广大的板子

网友AT:
你就这样跟你的小媳妇檫肩而过了

网友:
偷懒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呵呵呵,是的,必须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T:
你就这样跟你的小媳妇檫肩而过了

太遗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E:
我的一个待机也是3,3 能开机就是要掉电 是不是IO有问题呢 也是广大的板子

描述清楚一点,有电压没出来或者短路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AU:
今天加分次数用完了,要不然一定给你个赞, 不错,努力吧。

网友AJ:
引用 网友F:
是的,估计以后还会遇见这款机这故障

遇到这种转换不触发的,可以优先检测这块

网友AV:
楼主技术很好啊,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今天加分次数用完了,要不然一定给你个赞, 不错,努力吧。

好的,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J:
遇到这种转换不触发的,可以优先检测这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主技术很好啊,修好就行。

谢谢兄弟支持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AW:
看到机子就想到美女,楼主真性人也

网友AW:
测EC发给南桥的PWRBTN有高低高动作----是用什么测试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W:
看到机子就想到美女,楼主真性人也

哈哈,只有美女才能引发大家的共鸣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测EC发给南桥的PWRBTN有高低高动作----是用什么测试到的

万用表都测得到了就像示波器——_______------------------

网友AW:
这是加精的节奏,维修方法很好,先换桥再说,直接排除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W:
这是加精的节奏,维修方法很好,先换桥再说,直接排除桥,

谢谢兄弟支持!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描述清楚一点,有电压没出来或者短路都会引起掉电

不用描述了  客户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不用描述了  客户不修了

太可惜了

网友AX:
小白还是不懂,PQ76是怎么会拉低PR214的电压呢?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X:
小白还是不懂,PQ76是怎么会拉低PR214的电压呢?请指教

PQ76漏电导致

网友:
哦,我还以为场管只有在导通才会拉低电压,原来控制极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AY:
很细心呀。这点楼主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Y:
很细心呀。这点楼主很好

嘿嘿,还好啦

网友AZ:
引用 网友F:
就是美女不来我这里取机器,修好直接给同行,哎,太遗憾了

兄弟  这好机会你都错过  你也太不禽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Z:
兄弟  这好机会你都错过  你也太不禽兽了

以后还有机会的

网友AE:
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啊  哎

网友BA:
        二级电压的转换管哦。误杀了南桥吧。。

网友BB:
再牛逼的技术都得稳扎稳打才行啊,楼主棒棒哒!祝楼主早日找到女神,不要再迷恋主板上女神的余味····文章看起来好猥琐的样子 哈哈

网友BC:
手上有台掉电的换了南桥用了一晚又不行了0.16掉

网友:
细致到毛孔,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啊  哎

确实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A:
二级电压的转换管哦。误杀了南桥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D:
多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不用客气,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只是误杀了个桥而已,看来以后还得按理论一步步来

是呀,不能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再牛逼的技术都得稳扎稳打才行啊,楼主棒棒哒!祝楼主早日找到女神,不要再迷恋主板上女神的余味····文 ...

嘿嘿,谢谢你的祝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C:
手上有台掉电的换了南桥用了一晚又不行了0.16掉

换的桥有问题把?

网友:
不知道哦再换个看看

网友:
宁可错杀100也不放过1个

网友:
好像这个管子是通病吧

网友BE:
不错,支持下
xiaorui2349092
谢谢支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E:
不错,支持下
谢谢支持

网友:
呵呵,分给大神补上了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