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5-12-07):
刚接手一块  DELL    N4110   15.6屏     接手后  客户说不开机   直接上电源 19V  发现能开机   开机正常...\
观察发现  没有充电指示   拔下电池    测电池金手指  1.7V  1.7V  3.3 V  3.3 V  3.3 V  3.3 V  地  无   地  地   考虑应该给电池供电正常...
拔下外接电源  开机  电池开机后提示  电量不足7%  但充电指示灯亮   直接插上外接电源  充电指示灯直接灭掉
我了个去了    分析不明白   那块有问题
反正用外接电源正常
怀疑就是电池升压模块  充电模块有问题
求高手指点...问题所在

网友:
查充电芯片这块,适配检测。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个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刷个BIOS 会有惊喜哦

网友:
充电电感冷焊的也有哦

网友:
别提了 那客户急用 我也没有芯片换   就拿 走了 今天 拿来了 说能充电了  去    我晕....好像我骗他似的  可那天就是不充电呀   今天来了说没有音了  看了下  他急用 又拿走了  我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