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温控电路里的管子

楼主(2015-12-07):
想从一个旧电源中移植一个温控电路给机箱后面的风扇,明明就几个元器件,一晚上愣是没弄好。帮看看这其中的一个管子。

万用表蜂鸣档 黑表笔在左脚,红表笔其他2脚均为550欧
                     红表笔在中间脚,黑表笔在其他2脚均为550欧

问题1: 我怎么判断这个管子哪个是基极,哪个是发射极?
问题2:百度知道TIP117是大功率三级管  ?? 一个温控电路 怎么用这么大的管子呢?

网友:
找个热敏电阻和一个mos管就能温控,百度一搜很多资料

网友:
温控,三极管并不完全处于开关状态

网友:
没遇到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TIP117是达林顿复合三极管。一般作开、关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P117是达林顿复合三极管。一般作开、关作用的。

你没看问题

网友B:
红表笔在中间脚,黑表笔在其他2脚均为550欧
-----------
感觉这里不对啊,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表笔在中间脚,黑表笔在其他2脚均为550欧
-----------
感觉这里不对啊,是不是打错字了

没错  就这样, 2个脚都可以说是基极... 才有疑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  就这样, 2个脚都可以说是基极... 才有疑问的

国外标准的货----------绝大多数的引脚排列,正向识别和读取,从左到右分别是B,C,E

网友:
热敏电阻加三极管组成线性稳压电路,耗散功率全在三极管上,必须加大散热,功率大点是对的。

网友:
在我看来就是个开关管  听楼住说 而且坏了

网友:
楼主这个管子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