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3D50A3700iD开机困难

楼主(2015-12-07):
3D50A3700iD插上电源指示灯红灯亮,按开机键红灯闪几下灭,不开机,再按按键无任何反应。只能拔电源从复上述开机过程,用户反应多试几次(大概耗时半小时)能开机,开机后能够正常观看,不会自动关机。于是拆机,插上电源,量待机电压5vstb正常5.3v,按开机键,观察到逻辑板上红灯闪烁,测量电源板输出5V、15V正常,PSON有3.3V,此时待机电压5vstb变为0。逻辑板给电源板的5v正常,VS-ON、ACD、RLY-SYG各有3点几伏。Va为0V(标准应该为53v-57v),Vs也是0V(标准应该是205-215)此机电源板为改进板,C328取消了的.  总结:此机开机困难,一旦开机就能正常观看。第一次接触等离子 求故障部位   急急急   谢谢了

网友:
新手,求教我。感谢

网友:
电容爆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