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电源 炸了,,

楼主(2015-12-07):
一个坏了的板子 ,板子二极管被拆走了 ,今天上了两个二极管,通电测试,结果就炸了 ,想问下各位师傅,炸的原因是不是尖峰电压引起的,因为尖峰吸收回路的二极管被拆走了没有上。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上电前没测电压吗?

网友:
修开关电源通电就炸的原因,有严重短路,开关管失控始终处在导通状态。

网友:
楼主不知道修电源一定不要忘记串灯大法,.....

网友A:
这个电源不是有很多都是通用的吗,换个吧。

网友B:
新手 不懂  多指教     我上电 大约过了10多秒的样子 才炸的    就是想问下 尖峰电压 会造成炸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不是有很多都是通用的吗,换个吧。

新手 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初级有短路.....

尖峰吸收回路中的二极管被拆了    会造成炸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 不懂  多指教     我上电 大约过了10多秒的样子 才炸的    就是想问下 尖峰电压 会造成炸芯片吗

当然会,后级那个被拆了的二极管必须要补回去,

网友:
小电源炸多几次就会修了

网友:
无尖峰吸收电路,场效应管过压损坏。

网友:
通电前串个灯泡啊

网友:
怎么炸的?

网友:
怎么炸了的?炸了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炸了?

小心斑竹禁烟.....

网友:
电源就这几个件啊,炸了一定不是损坏一个件

网友:
短路不要盲目的上机,串灯泡有一定安全感, 不串后果自负

网友E:
小件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件修起来也麻烦。

也考验基本功......

网友:
这种玩意坏了直接扔,学东西也学不到什么,才几元钱一个,关键是修的时候很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