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991P进水主板-触发掉电快速维修

楼主(2015-12-07):
迅维培训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咨询QQ:1727176051
========================================
主题:LA-B991P进水主板--触发掉电快速维修
机器型号:未知;
板号:仁宝LA-B991P;

芯片组:Broadwell-ULT单CPU+KB9022(EC自带程序)+独显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待机电流0.002,触发后主板边缘的电源灯一亮就灭,说明有触发动作,但看不到电流跳变(也许有轻微跳变,只是电源反应速度跟不上吧)。我一般把这种故障现象归类于触发掉电。
        这是一个远方同行快递过来的一片二修主板,收到货后,发现里面有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此板的故障现象,下面请看图片:

图中的字写的着实有点难看,希望那个同行看到此帖别介意我把它放出来哈,但是图中的描述很清楚--是台进水机、他本人换过EC,故障描述也和我测量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了,不啰嗦了,直接上示波器,双通道对比3V\5V待机供电的电压后端波形,如下图:

一张波形图片已经道破此板玄机:波形中可以明显看出,+5VALW在触发后,明显被拉低,导致+3VALW电感后也在放电,电压慢慢下降,将近80mS后,+5VALW和+3VALW又回到正常状态。故障基本锁定为+5VALW电感后面的二级供电有短路。
到了这里有人肯定会说:这+5VALW去的地方可多了,你怎么确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这个问题问的好,在实地上课时我都会讲,+5VALW所去往的地方确实很多,但那些送出去经过百欧级电阻给某些信号作上拉作用、或给某个芯片供电……这此我们都可以忽略它,因为即使电阻另一端短路,也不至于把+5VALW拉为0V,所以主要查那些+5VALW直接去往的芯片和MOS管即可,一个一个断开试。
在这台机器中,+5VALW只去往了USB供电芯片、内存供电芯片和U11,当断开内存供电的PR504后,电流恢复正常:

直接更换RT8207M后,上电电流跳变到了0.68左右,通过测量一些重要信号判断,估计亮机了,因为是裸板,无法接屏,不支持外接显示器,这里估计又有人会说:不是可以测量EDID信号来判断是否亮机吗?呵呵,你OUT了,现在这种新机器是EDP显示信号,EDID测不了了。
下面看亮机电流:

 会员150574300鑫豆2024-6-26 10:09
 会员9987072元2022-11-9 17:21

网友:
高人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膜拜大神。。。

网友A:
黄总又大发神威了,以前使用LVDS信号还可以测试EDID,现在的EDP接口有木有类似EDID的信号呢?难不成以后只能看电流了?

网友:
黄老湿,,抓了一手好波啊,,牛鼻!

网友B:
牛逼大大的,5V短路阻值不偏低吗?

网友C:
黄老师,PR504是个保护电阻吧,这种情况下这个电阻有没有坏啊

网友D:
刚掌握了EDID  又他妈不支持了 哎

网友:
黄大仙,神啊

网友:
黄老师的抓的波就是漂亮。

网友:
条理清晰,没图纸能搞?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和  华硕的  好像是AJ8P  很老的板子  裸板电流才 0.65左右 有点小小的跳变  大概是0.69这样  开始还以为不亮呢  最后不插内存试了 看是0.5多点 接屏后看真心亮机了  我只想说 现在看电流真不能确定是不是亮机

网友:
都是大神啊 我主板都还不怎么会修 笔记本看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
黄总技术牛逼啊,真羡慕

网友:
脑壳里装的多就是高手。思路是知道越多就越清晰。

网友:
黄大师威武,看了帖如上了一堂课。

网友E:
    不明白5V被拉低了    为什么又会回复正常

网友:
黄总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黄老师真是高手高高手啊

网友:
看了黄老师的帖子如同上了一堂课啊。

网友:
看板主的帖子感觉就是不一样

网友:
波抓 不错啊,用的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练的一手抓波的好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5V被拉低了    为什么又会回复正常

同样  望老师求解

网友:
黄总解密下EDP这东东啊!

网友G:
PR504保护电阻都没坏  够厉害

网友:
真是清晰啊,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PR504保护电阻都没坏  够厉害

内存供电芯片知路属于触发工作后短路,待机不短,而且5V瞬间掉电保护,哪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黄老师,PR504是个保护电阻吧,这种情况下这个电阻有没有坏啊

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属于触发后芯片工作后内部部分模块短路,待机不短,而且5V瞬间掉电保护,哪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5V被拉低了    为什么又会回复正常

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属于触发后芯片工作后内部部分模块短路,待机不短,而且5V瞬间掉电保护,掉电后芯片停止工作,条件恢复正常,正常5V也会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牛逼大大的,5V短路阻值不偏低吗?

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属于触发后芯片工作后内部部分模块短路,待机不短。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黄总又大发神威了,以前使用LVDS信号还可以测试EDID,现在的EDP接口有木有类似EDID的信号呢?难不成以后只 ...

肯定有类似于EDID的信号可以判断是否亮机

网友:
黄老师的贴果然有质量

网友:
黄岛主一直是膜拜的对象

网友:
黄老师又教了一手

网友:
黄老师的大神贴就是牛

网友I:
老师  新版子EDID   就没办法测了吗

网友:
请教黄老师,就是EDP显示的笔记本是那个信号来检测屏是否有的?

网友:
有示波器比较容易

网友J:
这种单cpu的都是edp信号了吗,还是3代以后的多是edp的?

网友K:
插上外接USB键盘按键盘灯亮也能大致断定机器显了,只是有些显卡的问题的就试不出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示波器没有这么漂亮的波。

网友:
这种板不是有 HDIM接口嘛。

网友:
有空真的去实地进修哈,新机器的修复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K:
插上外接USB键盘按键盘灯亮也能大致断定机器显了,只是有些显卡的问题的就试不出了,

你这方法只适用于台式机,笔记本不行。

网友:
支持黄总多发贴

网友L:
这个电阻有没有坏啊

网友:
出发掉电的维修一例看的我浑身舒坦啊 ,我out了。

网友:
远方的盆友...楼主真逗!

网友:
太神了,这要多熟练啊  玩波波几年了

网友:
又学习了  黄老师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属于触发后芯片工作后内部部分模块短路,待机不短。

这个解释到点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总又大发神威了,以前使用LVDS信号还可以测试EDID,现在的EDP接口有木有类似EDID的信号呢?难不成以后只 ...

那个类似EDID的信号咋测试呢 还没见到过

网友M:
现在的新机子0.6A就亮机了

网友:
大神的示波器用的就是利索   不过那同行的字  真心得难看啊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修的好 写的也好

网友N:
不愧是黄大神,抓波的技术太好了,我看波形还以为3V有问题呢,经过黄总点拨,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受教了

网友O:
这个属于二级短路,待机不会偏高吗?

网友:
经典,还是波抓的好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方便判断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单cpu的都是edp信号了吗,还是3代以后的多是edp的?

8系类的开始取消LVDS!  开始使用EDP  如果屏幕是普分屏;还是使用LVDS的!只有高分上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阻有没有坏啊

没有坏!要是这个保护电阻坏了!那就不会拉低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新机子0.6A就亮机了

是的!刚开机的时候电流小!而且是板载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愧是黄大神,抓波的技术太好了,我看波形还以为3V有问题呢,经过黄总点拨,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受教了

黄老师的技术过硬! 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属于二级短路,待机不会偏高吗?

那个供电芯片是触发后才工作的! 内部部分模块损坏;3  5V掉电后! 自然恢复正常

网友:
黄老师厉害呀,有波就是不一样呀,上家看来是不是也没波呀,又让你秒杀了!

网友:
这种瞬间掉电保护没波抓确实不好判断  看来以后示波器是维修必备神器啊

网友:
看到你发的帖子,就点进来学两招。

网友:
电容轻微短路的情况呢?

网友:
大师的示波器玩的就是高啊

网友:
很给力  受益匪浅啊

网友:
理论很强大不错 学习下

网友:
向高手学习。。膜拜中。。。抓波高手啊。。。

网友:
黄老师的技术好牛B,分析家

网友:
学习了,抓问题抓的好准,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  新版子EDID   就没办法测了吗

EDP信号是个高频信号,通过耦合电容到屏接口,普通示波器测不了这种高频信号。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现在积分难求啊,不赶以前了

网友:
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心中有佛不怕邪

网友:
现在维修行业越来越乱 我想知道大家像这样修好了 都给别人保修多久啦?

网友:
5V去的地方不多,3V才多,还会进芯片组,可以外接键盘大小写灯判断

网友:
你测对地阻值没5V的哈

网友:
我的去芯片就正常 上上就偏低  换了2可都一样

网友:
那个是内存芯片吧?是直接找到内存芯片的吗?   你怎么知道故障就在内存芯片那里呢?  求指教

网友:
一针见血!!!好忌妒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测对地阻值没5V的哈

网友:
你的机器拿走没?帮我扯一下呢谢谢

网友:
很给力,对电路是了如指掌!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新款机器越来越难修了,大师出手立竿见影,果断加分支持。

网友:
月亮出手不凡,一针见血药到病除

网友:
黄老师太牛B了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很清楚,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不仔细看觉得3  5  是同时掉的呢

网友:
看来我得去学习学习了

网友:
嗯,不错看你一讲就明白

网友:
怎么这么巧  我这边也有个这个机器 进水EC换了还是不得行

网友:
表示还不会用示波器,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是一种信仰,多发贴,多给分

网友:
大师就是不一样,一出手就搞定了,学习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属于触发后芯片工作后内部部分模块短路,待机不短,而且5V瞬间掉电保护,哪有这么容易 ...

谢谢黄老师的解说,我明白了。

网友:
大神 膜拜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也就是说没有示波器这种瞬间掉电的主板基本修不好了。

网友:
说的很好很清楚,看懂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黄老师技术太牛了

网友:
+5VALW在触发后,明显被拉低,为什么会导致+3VALW电感后也在放电,电压慢慢下降,5VALW和+3VALW有这种关系吗? 求解答

网友:
谢谢黄老师的分享让我们这些小白又学了知识。

网友:
好厉害,秒杀啊

网友:
这种修法太慢了  可以在5v后加电烧吧

网友:
看来示波器还要多用才能看出细微差别,黄老师不解释我还真有点没看明白截图

其次不是一修说EC进水吗,内存供电短路倒是挺奇葩!

网友:
“你OUT了,现在这种新机器是EDP显示信号,EDID测不了了。”黄帮主那以后都EDP了,裸板不是都不知道过不过显卡了?

网友:
嗯,老师威武啊,我等虽不是迅维出来的,但是也经常蒙受老师的教导啊!

网友:
黄老师依旧6666666的

网友:
供电芯片内部模块短路,这个好新颖

网友:
哇 这个机器很新 好多说的信号都没接触到

网友:
高手确实就是秒杀

网友:
示波器就是学不会,看着别人用示波器修出来感觉挺厉害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不过5V后继短路可以烧鸡啊不是还简单点啊

网友:
从波型就可以看出故障真是炉火纯清

网友:
快速修机的好方法,可惜还没示波器

网友:
EDP 和EDID测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
牛逼的大神 示波器用的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掌握了EDID 又他妈不支持了 哎
我连波波都不会用。现在看到这类机器完全修的是运气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今天我又知道了EDP,哈哈

网友:
不错的分析,高手修机,很专业

网友:
思路清晰啊 修机速度真快

网友:
这是什么ec居然这么贵

网友:
大神真的是很厉害,感觉分析的很好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网友:
谢谢版主发出这么高深的贴子让我们学习.

网友:
老黄威武,黄老师5V经100欧过去,另一端被拉低,这端也会可以量到一点电压么?

网友:
出神入 会啊, 学习了,

网友:
简单的后级+5valw 短路 。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   那就蛋疼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3v   5v  阻值能正常吗

网友:
大师就是厉害 很快找准问题

网友:
好怀念黄老师讲示波器的时候~~

网友:
大神修机器就是不一样呀3。5伏短路不太好修

网友:
学习了,最近的进水的我这里倒是不少,不过都是很简单的维修,

网友:
EDP信号要怎么测的呢?

网友:
edp  edid 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 老师技术叼叼叼!

网友:
最烦的就是掉电,楼主强

网友:
我波放在这里长灰尘

网友:
有示波器 修掉电就是好修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估计修的够呛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 进水 导致   。秒杀的问题

网友:
这种后级短路的故障,能不能用烧机烧出来,拆东西一个一个看也挺慢的

网友:
高手,修的好快

网友:
厉害,看起来挺简单的,

网友:
修的好啊,学习了

网友:
向黄老师学习学习,膜拜啊

网友:
不愧是迅维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有类似于EDID的信号可以判断是否亮机
那要多少M的示波器才能抓到edp波形?

网友: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那些通过电阻去上拉的地方可以直接忽略,用示波器确实很直观

网友:
黄总又出精修了,精e彩,又在实战上给我们上了一课

网友:
会用示波器事半功倍。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不知道月饼老师和黄大仙哪个厉害点呢

网友:
黄总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快速掉电只需要查直接供电

网友:
大神的示波器用法牛也,我的示波器上面的灰厚厚一层了

网友:
这个修的好。还做了笔记。

网友:
膜拜下大神

网友:
黄总,多发点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碰到过EDP的,那如果要测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这种短路好烧机不?

网友:
我的示波器 一直不怎么会调 怎么也弄不出来这么明显的波形

网友:
黄老师就是厉害啊 !那这也EDP以后怎么测啊,就没有测他的仪器吗?

网友:
一般给芯片供电的不用二级电压3V5V,

网友:
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有没有教程呀

网友:
黄老师出手不凡,学习了。

网友:
还是示波器修掉电快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黄老师

网友:
黄老师的抓的波就是漂亮

网友:
抓的一手好波

网友:
思维清器 ?、、

网友:
黄老师 就是厉害

网友:
负载有短路,导致瞬间拉低,第一印象一般就是这种思路去维修

网友:
哈哈哈 黄老湿秒板就是6 5556666

网友:
楼主好给力啊,太牛了

网友:
我又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N 天才看到黄老师的杰作,唉,此处省去四个字。真难得!!!!!!

网友:
请教黄老师,EDP接口显示的笔记本如何判断显卡抓屏!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好详细,但是就是不明白怎么知道从电流表看出亮机没?谢谢

网友:
板主紧跟时代技术潮流

网友:
这个帖子每看一次都有新收获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啊 药到病除

网友:
这种情况,二级是短到0了么

网友:
板子比较新,EDP显示方式的机现在还很少修到

网友:
我的不跑吗。都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楼主这招好用下次我试下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只看供电不看信号,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楼主高手 各种给力啊 不过进水机能用住么

网友:
楼主做事真的很细心,高手

网友:
示波器一步到位

网友:
我要是能有这么明确的思路就好 我以前遇到后级短路的都是打芯片附近的电容 很麻烦

网友:
能抓 波什么机器都修得好嘛

网友:
黄总这个技术室越来越厉害。。。示波器666

网友:
这个够详细,收藏看看

网友:
大神求收徒,厉害啊

网友:
EDP的类似于EDID的信号可以透露吗?船长

网友:
学习下,楼主很给力哦。。。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础知识扎实,佩服佩服

网友:
LZ思路清晰,对待故障冷静快速!学习了!!!

网友:
真是落伍了,EDID信号都没抓过几次,现在又来EDP了。。。。。

网友:
联想的机子吧!我也遇到一个电流上到1.1几又掉到0.8几就亮了。就是我刷的BIOS有点问题,亮机慢,但客户说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高手呀 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有类似于EDID的信号可以判断是否亮机
那黄老师能透露下是测什么重要信号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需要时在细看吧

网友:
双通道抓波 还是不会

网友:
高手,估计我是修不好了,学习了

网友:
刚学会一个X5系就不能用了,这速度表示赶不上啊

网友:
大神啊 学习了 内存供电短路 会造成掉电

网友:
+5vlaw待机没短路 但是在测试后极导通管应该可以测到短路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起来.

网友:
黄大师威武,

网友:
黄总秒机还是那么66666

网友:
哥什么时候能抓波波啊 伤不起啊

网友:
黄老师抓波有一手,佩服,但有些新款的机器为什么打不到EDID?,还求黄老师耐心解答

网友:
你这么厉害 你家人知道吗 佩服

网友:
技术真好 值得学习 但基础不好

网友:
-。-买了个波波 不会用~~

网友:
很不错呀,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没有明显的短路 没示波器还真不好修 有示波器可以事倍功半

网友:
黄船长 厉害 学生 学习了 希望你工作愉快

网友:
条理清晰,没图纸能搞

网友:
黄老师出的贴都值得我们学习,您老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网友:
黄教主技术就是牛吖,大赞

网友:
顺便问一下,kb9022跟kb9012的刷程序方法一样么

网友:
黄老师又秒了

网友:
edp学习了,edp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5V被拉低了 为什么又会回复正常
老师解答让我大悟

网友:
这种短路是静态打阻值测不出来的是吧

网友:
条理清晰

网友:
维修的真心的不容易啊 好难搞

网友:
抓得一手好波啊 ,

网友:
双通道抓波就是牛,判断二级供电短路看MOS管和芯片供电,信号上拉不用管,学习了

网友:
我想问问那个远程多少钱啊

网友:
还是老师厉害

网友:
黄老师思路清晰 我要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
示波器在维修中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的,遇到进水的机器 就想放弃太难了

网友:
阻值不会发现吗

网友:
秒杀,后继问题拉低5V

网友:
高手都会用示波器,佩服。

网友:
,高手,看完收益匪浅

网友:
基地有没有周年庆啊,比如免费抽奖,我I想抽台波波,每次看你们发的这些维修记录 就像拥有一台

网友:
示波器 都快忘记完了

网友:
技术不错心又细,看你修的好轻松。多谢分享!

网友:
"因为即使电阻另一端短路,也不至于把 5VALW拉为0V,"这个有人证实过吗?

网友:
楼主的字 极美

网友:
什么示波器啊,多少钱?

网友:
看了得好好学习下 好方便自己碰见时不知道怎样维修

网友:
thanjks you very much

网友:
学无止境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也不会用波波 都是看电流 我这个市场里都没有用波的 回来要学下 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这个短路还不好判断,楼主厉害

网友:
太简单的故障就不用发了吧

网友:
黄总走在维修界的前沿。

网友:
进水机器很难修

网友:
能不能外接键盘用大小写切换灯来判断是否亮机?

网友:
好流弊、示波器秒杀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原来待机电压波形不正常,是这样子的,以前都是迷迷糊糊的

网友:
好东西值得分享,谢谢大神了

网友:
确实学习啦 不用换板子啦 哈哈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好

网友:
高人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膜拜大神啊!

网友:
发下图纸啊

网友:
师的帖子如同上了一堂课

网友:
版主就是威武啊,三两下啪啪搞定

网友:
这个不用示波器也很快找到问题了,待机正常,开机马上掉电,很明显是供电二极短路,不用看图纸,也很快就找到问题,用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样  望老师求解

待机电路的部分工作流程是,笔记本供电后输出待机电路工作输出3V 5V待机电压(同时输出PG 信号给EC)只给EC 南桥开机部分供电,当按下开机键如果开机部分无故障,EC 会发出系统供电信号(3V 5V 就通过二次电压控制给整个主板需要的地方供电)当3V 5V 2次电压短路会造成过流保护,待机电路就会停止3V 5V PG信号的输出EC同时停止 SYS供电的输出,就会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
0.4 A   不跑  开不了机 所有电压都有   求解

网友:
EDID测不是真烦,没屏都不知道亮不亮

网友:
每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头像就知道是黄老师的了,先不看贴,先看半天头像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
大哥,。我想说。,你的字写的有点个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大大的,5V短路阻值不偏低吗?

黄老湿,,抓了一手好波啊,,牛鼻!

网友:
电阻另一端短路,也不至于把+5VALW拉为0V  这句还是有点看不懂啊 ,,,

网友:
5V短路阻值不偏低

网友:
学习了  黄老师 还是比较   厉害的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把图纸给分享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坏引起触发掉电 是不是也可以触发瞬间看各大电感电压 没出来就不正常呗   外面没有示波器 修机难度大啊

网友:
示波器都还不会用呢,用波的高手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2016-01-22):
看黄老师的贴,读一贴升读三年书

网友:
我擦 前两天刚修到一个和这个故障几乎一模一样的机器 我的是通电瞬间3 5V正常,但是马上变成短路,3 5V也没了。由于是1.05V芯片处进水,所以把试着把1.05芯片5V供电断开,3 5 V正常了 。但是最终集成CPU挂了 ,客户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