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 修几个映泰主板玩玩

楼主(2015-12-07):
最近生意好淡啊 。整天没事 要么看电影,要么玩游戏。这可咋整。 看到成堆的二手板子 心生杀意 看谁倒霉了,连续秒了好几个主板, 终于碰见有点难度的了,换了个G31南桥,原来是雷击的,拆网卡 换南桥之后做系统正常,就是关机之后接连重启,IO 换了,232拆了,无果 --下岗吧,感觉还像是南桥,实在不爱再换了,老板子 没啥必要了。下一个映泰N68 不触发,开机键无电压,发现附近一个电阻烧了 ,一端短路 周边几个电容拆了 还是一样,
IO拆了 OK 此时故障已经算是修复了,找配件上去 电阻 也没去找图纸 应该是限流保护的,随便找了个2R2上去 ,
下一个 也是映泰68版本不太一样,不开机 IO热  省事了 电阻都不用去找了  直接干了

没想到映泰的通病是换IO啊 。

网友:
一般看见映泰的板 就先刷BIOS

网友:
看到楼主写的帖子发现映泰板子容易坏IO啊

网友A:
这牌子的主板几乎没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的主板几乎没印象

映泰的主板还可以。

网友:
这个bios不能乱说是通病哦!容易误导小白

网友:
说错了不是bios,是IO、、、bios又刷不会无所谓的

网友B:
对的我一般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我一般先刷bios

那不得先分析一下啊  万一刷错了 修起来可就麻烦了

网友:
台式修得越来少了,很少换IO了,现都捡简单的修,要么就换

网友C:
技术不错啊!无聊时修板子玩,就没有别的爱好吗?

网友:
主板开机键没有电压这里其实也可以断电测量下对地阻值情况,一般这里IO烧毁的话,其开机键相连上拉电阻工作也是无效的。

网友:
:修映泰板sio坏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io导致的,可能是通病

网友:
没分析,不是流水

网友:
我修的基本上都是刷bios

网友:
IO发热有时候与本身待机主供电引脚对地阻值短路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啊!无聊时修板子玩,就没有别的爱好吗?

其实我这电脑店 主要是日常维护 卖点耗材,维修 以显示器为主。板子一般就是换电容,最近几年电容也没坏的了,弄了个BGA没事焊焊笔记本显卡,赚点快钱。主板很少修

网友:
台式机板子我怎么就修不好

网友:
楼主修主板跟玩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