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开关针电压只有1.5,严重偏低,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07):
      今天修到一块昂达G41的板,上电,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
     按照时序,先测量供电,接着是时钟,最后是复位。先测内存1.5,桥1.8,总线1.2。CPU 1.12V,各项供电基本正常。
测PCI B16的时钟1.6,PCIE 0.4。再测复位开关针的电压是1.5。怪不得复位灯常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复位电压偏低呢?

网友:
这个图也太简了,重点查上拉电阻

网友:
先看有没有上拉的,再就是南桥坏的多。

网友:
查这个脚的来源

网友:
跑线找下复位针相连上拉电阻。

网友A:
1.测复位引脚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
2.找上拉电阻,看上拉是否正常。
3.复位引脚线路元器件有短路现象(例如楼主画的二极管,IO,南桥,还有跟复位引脚相连的小电容),建议从简到难慢慢拆除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测复位引脚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
2.找上拉电阻,看上拉是否正常。
3.复位引脚线路元器件有短路现象(例 ...

总结很对,一般复位针对地阻值偏大的话,就是相连上拉电阻内部阻值变化引起。

网友:
1楼说的没错 复位引脚看看

网友:
图都画出来了还怕查不到,就那几个元件,仔细查一定能查到。祝你好运。

网友:
图画的尽管歪,但可按图去找元件了

网友:
华硕的复位排针我记得好像正常是1.9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结很对,一般复位针对地阻值偏大的话,就是相连上拉电阻内部阻值变化引起。

CPU座出现空焊是否也会拉低复位开关针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出现空焊是否也会拉低复位开关针的电压?

还没有遇到过,一般很少会出现。

网友:
底座空焊不会拉低复位电压吧?

网友:
跑线路,拆。。道不短路为止

网友:
有可能是正常的 按时序查发出复位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