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G 换显卡打不上驱动 AMD APU+AMD独显

楼主(2015-12-07):
宏基4560G 有一个通病  就是显卡供电  分好几组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36467910\QQ\WinTemp\RichOle\K_T4`IPU68SL5SA3NJPYU]6.png。就U8602 转换供电没有。VGA CORE    1V_VGA 没有  。就会不显示 认不到显卡。我打了显卡电感阻止为3 。 但有显卡供电 ,进桌面认不到独显216-0809000 换了一个显卡
进系统后能认到独显 但是集显跟独显都打不上驱动  又从新假焊了一边 刷了BIOS 换了APU  换了几个系统还是一样  打不上驱动。官网的驱动也打了。也不知道怎样弄了  ,有碰见过的  帮忙解决下  十分感谢

网友:
改成集显啦

网友:
查Q8602是否损坏,你强制飞线虽然电压出来了,但根本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看能不能把显卡驱动打上,。鸿基的机子CPU换了也是上不了显卡驱动的

网友:
这块主板的CPU是A6的  我换过了 还是一样  打不上启动  我也想改成集显的  可是去掉了显卡供电  就是不显示 这也很奇怪 一般双显卡的  去掉独立显卡是可以  显示的  而且这款机器改成集显的也特别的多 。我改成集显的就是不亮,是不是得先维修下集显显卡,,,,我也特别纳闷 为什么不行

网友:
这款显卡容易坏,换一个不行在换!

网友:
晕,我手上正修到这机器!这下麻烦了!!看来我还是不能换显卡,要改独立显卡?????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怀疑是Bios

网友:
看到amd头疼,不过没有它维修的也没饭吃。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爱坏,我前两天修道一个也是。
你这要不换的显卡有问题,要不没换好,还有就是BIOS里有个显示模式要修改成独显,要不回一直打不上驱动。,

网友:
我那台刷过BIOS,没好,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修好了再来发表

网友:
楼主 把bios 读出来 发上来

网友:
BIOS 里应该有独显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