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led显示器 开机提示没有插入电缆

楼主(2015-12-07):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版号是4h 0q601 a30 有三个接口dvi vga hdmi 都测试了都是提示电缆没有插入,谁有这个解码板的程序贡献一下,找不不到程序就得换板子了

网友:
驱动板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接口到芯片的电路,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接口到芯片的电路,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三个接口都不好用 不能吧

网友:
你检测下电路先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刷一下MCU 不行再刷EPROM

网友:
把驱动板上有个24c08的芯片清空就可以了

网友:
有3个24芯片是连接25芯片的那个吗

网友:
换个驱动板好了   成本又不高

网友:
这个明显是驱动板问题,不能检测信号!查驱动板吧!!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也不麻烦呀。

网友:
24CXX是指显示器的配置数据,一般为24C08,24C16.DVI接口和VGA接口,还有HDMI接口边上也会各有一个24C02芯片,这是用于与PC通讯用的,通知PC显示器的型号和参数的。对于三个接口都不认的故障,最好先清空24CXX试一下。清空之前应备份。

网友:
对,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