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D640 主板 3.3V 和 1.1V 都发现是对地短路!

楼主(2015-12-07):
宏基 D640 主板 3.3V 和 1.1V 都发现是对地短路!U73 、L57、U64、TC11、L49、U42 都拆掉了,还是对地短路,请问还有那里出线问题多点?

网友A:
怎么不烧一下机啊?

网友B:
3.3V和1.1V 共同去的芯片或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烧一下机啊?

U73 发烫,还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和1.1V 共同去的芯片或桥

谢谢你!问题是关联的芯片太多了,无法下手哦。

网友:
换板好了 这个主板应该便宜吧

网友:
烧鸡 不过要把握好度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吧?拆桥试试吧。

网友:
  只能烧鸡 不然 全拆掉

网友:
烧吧,不然一个个摘够呛。

网友:
烧鸡试试吧短路一般

网友:
继续烧机 啊

网友:
这个情况只能烧鸡了,不然拆的太多了

网友:
拆掉大电感,一个个烧鸡法吧,电压调低点

网友:
    这个烧鸡应该是可以烧出来。或者看着图纸拆   慢慢排除吧  这种问题就的要有耐心啊。。。

网友:
也可从外围接口信号判定桥或芯片坏。

网友:
烧一下看看,两个都短很有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建议先烧3.3V  多数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U73 发烫,还不烧!

是说用烧机大法啊!烧机法检测短路元件还是很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