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2fi 显示器

楼主(2015-12-07):
一台 惠普paviliom22fi 显示器 能亮  就是一边亮度不够 我以为是LED灯条有问题 拆开 灯条没有问题 各位同行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查下LED的电源部分

网友A:
这还需要看电压吗?led灯条座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需要看电压吗?led灯条座虚焊了

没有 焊过了

网友B:
修过这个  我修的是LCD 的  是高压板问题 高压不够导致灯管一边亮一边暗

网友C:
光点高压条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高压不够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通用的LED驱动板试一试就知道了......

接口  都不一样有这么多东西就不麻烦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这个屏估计没问题

网友:
散光纸没铺平

网友:
查下电源部分!!!!!!

网友:
烧灯珠了吧

网友:
嘿嘿 本来就是这个问题 这种问题和散光纸一点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点高压条没有问题

你说LED灯条没问题,高压条也问题,那还会什么造成一边暗一边亮,那只有那几张背光膜了

网友:
单点一下灯管,没问题的话,就加一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用其它的LED屏只接LED灯条,试下亮度

网友:
看不出来一边亮度不够啊,led高压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这个  我修的是LCD 的  是高压板问题 高压不够导致灯管一边亮一边暗

这个怎么感觉负载好像不够啊

网友:
屏坏也有可能,我修一体机遇到过

网友:
升压板出问题了灯条的开启少一组 所以只一边,查一下灯条供电是35-60v 然后又4组灯条开关电压3v以上你自己去试试吧,看不到东西不好说

网友:
楼上的哥们,有没有BIOS呀,上传一个,多谢了!

网友:
天了,是我眼晴有问题吗?我怎么看到的是屏坏呀

网友:
看看灯珠是不是全部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