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130 (T133)BIOS,原机备份 DA0BU3MB8F0、DAOBU3MB8FO

楼主(2015-12-07):
100%能用的。

868.23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5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另外说明一下,此机最易出问题的是小黑南桥,电流跑到0.4A左右停住,触按(不是长按)开关能断电关机,现象易误判为显卡出问题,把南桥重植或更换故障可以解决。

网友(2017-08-28):
刚好需要收藏了  谢谢楼主啊啊,,不错

网友:
刚好修到,下载来看看

网友:
我一直纠结我怎么就不能下载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