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006

楼主(2015-12-07):
插电用镊子连接绿线和黑线  电源没有反应   用万用表测试绿线和紫线都有5v电源  大神们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看看电源12v整流二极管穿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12v整流二极管穿了没有

没有击穿  但是有时候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主要用的何型号IC ?....

用的是EST7502C

网友:
现在又能使用了  有时候一点反应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