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不亮

楼主(2015-12-07):
遇到跑马不亮的就晕  显卡  桥  加焊过  blos刷过  还是一样  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电压调到18.4也行啊,怎么不调到19点多呢

网友:
你既然能确认跑马 那么跑马到什么?
是否过内存 电流如何跳变
软启动的故障要逐一分析不是加焊刷BIOS等就能统统解决的

网友:
看下屏幕下面的电压是否上去给屏,还有看下屏的升压管是否烧了,因为我碰到也是跟你差不多,我那直接是屏的升压管烧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加焊没有用就直接换显卡

网友:
18.4 能带起来吗  你测哪里了 知道跑马了

网友:
楼组你确定这机子跑码了?确定的话外接看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没过,你断开独显供电看看能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