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黑胶显卡真烦

楼主(2015-12-07):
E40黑胶显卡真烦,最近有三次取这显卡两次不掉点,今天这次掉点了,有没有好方法不掉点,好在今天补上去了,要不然可赔板了

网友:
回答的好加下载分不?

网友:
别提了 这样的显卡 我都做爆了没10个也有8个了,真不知道这个厂家怎么生产的

网友:
是啊,我前些天就做废了一个,现在手上还一个那,准备明天去摘显卡那,希望不是又一个悲剧

网友:
为什么要赔。要是来花屏或其他故障。先给客服报风险就好勒。行在动手

网友:
这机太难搞了,我也拆掉点好几个了

网友:
翘下来的时候不要靠暴力强拆,要用巧力,

网友:
温度拿准 多练习做熟练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使劲加温,我就不信他不掉下来

网友:
这种板要不掉点就换新显卡,温度高点,温度控制不好,芯片容易坏,但这芯片老贵!

网友B:
E40 取显卡控制好问温度 取芯片问题不大 重点是现存容易冒珠

网友:
这种打胶的,好方法就是自己多摘了,把你的gba摸好了,应该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劲加温,我就不信他不掉下来

使劲加温显卡就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0 取显卡控制好问温度 取芯片问题不大 重点是现存容易冒珠

显卡上边都是要贴锡箔纸隔起来的吧,另外这个机子真掉点了不知道能不能改集显用呢?

网友:
这种黑胶是不太好弄的弄得不好就掉点了

网友:
嗯 是不好做 温度低了 掉电 温度高了 芯片坏

网友:
多做几次就好了,不要有心理压力,再就是这个芯片重植也解决不了,建议更换全新的

网友:
同问,能不能改成集显的,高手来说说。。。

网友:
我取这芯片,就不想掉点补点麻烦,温度高点就是显存要爆珠。换新显卡。报价高些。

网友:
经验不错,学习了,辛苦了

网友:
我换的时候也掉,但一般都是空点

网友:
我遇到这种,直接报换显卡,然后高温拿下芯片,,哪怕烘爆了芯片,也比掉点好

网友:
做BGA都会先说明风险  能亮或会花的机器 都先写好修不好就会点不亮 只有更换芯片或主板

网友:
做了N个了就没爆过得而且用的住,主要看你设置 的曲线

网友:
黑胶的我没做成功过~

网友:
这机器胶也不硬呀

网友:
打算换显卡,温度可以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