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12-07):
拆开主板插上电源测有待机3V 5V 开关也有3V 按开机键电流跳0.05 感觉是保护 找到图纸IT8502E开机条件 发现11脚3.3V   VCC短路心把IO11脚翘起还是短路排除IO问题 心想应该南桥了!抱着试试的态度假负载3V给IT8502E 11脚发现声卡那边发烫感觉有希望了最后锁定C521电容击穿

换了电容在测没有短路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开机了!电流1.3几没有显示白高兴一场!
静下心来测试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想到上家加焊过南桥和IO还刷过BIOS!
会不会BIOS不对呢!拿出编程器刷了BIOS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
此机修复!
附上BIOS绝对好用! 联想Z360

网友:
上家加焊了南桥 ……其实有短路存在 楼主这个属于幸运的二修   思路清晰 加分

网友:
不触 发的,思路清析!不过感觉不开机不触发的还是比较好修。已加分。

网友:
思路真的很清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故障排除,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