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入门教程,教你秒杀主板

楼主(2015-12-07):
地点:广东深圳天气:不知道。。反正有点冷
主板:联想的 型号不知道,修板不看型号
板号:也不知道,秒杀得太快
故障:通电待机0.034 不触发

此待机一看就不正常
测量35V电感电压
0V
说明35V还没出,
通电,断电后再次阻值
阻值只有十几,还在缓慢上升
说明电压已经出来了,
但是因为什么问题保护了

因为什么问题呢?
祭出神器 示波器

直接测量35V电感后端波形
设置如下:
CH1 CH2电压均每格1V
并调整基线向下
时基500us
边沿类型:上升沿
触发电平:2.5V
单次触发
探头10X

接好探头
通电!

得到如图波形
会抓“波”,还要会看“波”
我们来分析下
CH1黄色线是3.3V
CH2蓝色线是5V
可以看到CH1通电后开始建立
1.5MS后达到3.3 并保持
保持了250US左右后开始丢失
而CH2经过1.5MS建立后也达到了
5V,但是波形很不稳定,
建立完成后保持了250US后垂直掉下
说明是因为5V先掉后3.3V才开始丢失的
示波器的数据统计发现,5V电压幅值达到了6.1V左右
已经过压,IC检测到过压就会关闭输出并保护
直接更换5V滤波电容,

通电,待机0.010
开机显示

电容更换由同事完成
拿到板,祭出示波器
2分钟解决问题。

更多示波器教学贴请加分~~

黄总的评分真的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示波器果然迅速,给力!

网友:
这个太快速了

网友A:
看板子像是B460的板子

示波器辅助判断修板确实很直观

网友:
牛逼的人,做牛逼的事儿!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待机0.09的,因为经验不足搞了半天才干到了滤波电容5v电压没出来3.3出来了

网友B:
没示波器的我们,只能是在测完待机条件正常还没出3/5V电压就得考虑多加一个滤波电容试试了

FYY

网友:
示波器高手就怎么牛吗

网友C:
问一下楼主,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啊,一直想上一台。

网友D:
用示波器最重要的就是要会分析波形。。。不然就白搭。。会抓没啥用

网友:
太6了,真大神     、、、、、

网友E:
你再配一张换完电容后的3V、5V的波型就好了

网友F:
修个3~5v要用示波器?进来拿分的。。。

网友G:
小白想弱弱地问一下,滤波电容坏了为什么会导致5V电压升到6V呢?

网友H:
请问lz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I:
下次祭出你的神器修个不稳定的发出给大伙长长见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这种故障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次祭出你的神器修个不稳定的发出给大伙长长见识

修的多了,今天闲点就发了个贴,平时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lz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普源DS1104Z,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白想弱弱地问一下,滤波电容坏了为什么会导致5V电压升到6V呢?

是不稳定导致的。并不是因为什么升压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个3~5v要用示波器?进来拿分的。。。

那你觉得万用表快呢还是示波器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最重要的就是要会分析波形。。。不然就白搭。。会抓没啥用

是的。不会分析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啊,一直想上一台。

普源的DS1104Z

网友:
确实快速 示波器会用也要会看

网友:
示波器是亮点,我加分。

网友C:
这么快就回复我,非常感谢。如果你能把在迅维学习资料卖(RMB)给我,那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了,因本人没有时间去基地学习,平时就来论坛看你们写的贴子。很是感动,你这次的方法。

网友:
同样是修机,看来得会吹才行,人家没波的,直接换电容,如果不简单那还是波波好硬定问题

网友:
不错哦,示波器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就回复我,非常感谢。如果你能把在迅维学习资料卖(RMB)给我,那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了,因本人没有 ...

我没在迅维培训过笔记本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分享,赞一个,天气都写了,哈哈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快,我的波波是1054Z升级到1104Z的。

网友:
有功夫有设备就是快呀

网友:
学习了 ,加分加分

网友:
示波器是亮点

网友:
我来更你 学习算了

网友:
修的很少。不过还是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再配一张换完电容后的3V、5V的波型就好了

换完电容以后就是个平稳波形了,就不好看了

网友J:
lz示波器玩的不错,但是黄老师就不淡定了,实地的技术你拿出来显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像是B460的板子

示波器辅助判断修板确实很直观

应该是G480的

网友K:
如果没猜错,此时PWM 5V下管G级必为5V,

网友:
66666你真厉害高手啊

网友L:
目测是B470系列~!可爱的铁壳君~

网友:
示波器真是神奇啊!但是我这平民不会饿

网友M:
没看懂 测阻值 怎么看示波器上升呢

网友:
楼主的 理论过硬啊  佩服佩服羡慕羡慕

网友:
这还是人么   用的好牛逼

网友N:
不会跳这个示波器,我的示波器单双通  之类的  不会跳  英文的

网友O:
阻值只有十几,还在缓慢上升  这个应该是电容性能不良吧

网友:
真的是神器啊!!!!!!

网友P:
肯定不是G480的!!  应该是B470的!!  G480没有乌龟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最重要的就是要会分析波形。。。不然就白搭。。会抓没啥用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Q:
LZ问你一个比较新手问题,测电压都是给示波器调上升沿吗?

网友:
没有用过啊,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这样的贴子还是可以学习到东西。要搞个示波器来学习

网友R:
这个还真的不错啊,学习了,不过我这边没有神器啊!

网友:
果然是神器,楼主技术牛X,果断加分支持。

网友:
两个示波器表笔拿手里测啊。。。

网友:
非常好的教材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示波器的我们,只能是在测完待机条件正常还没出3/5V电压就得考虑多加一个滤波电容试试了

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也老了。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玩得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示波器的我们,只能是在测完待机条件正常还没出3/5V电压就得考虑多加一个滤波电容试试了

这个方法很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P:
肯定不是G480的!!  应该是B470的!!  G480没有乌龟壳

好像确实是,看这个板型 这个板子BIOS是通病,就觉得是G480系列左右...忽略了铁壳。。

网友:
不会用肿么办...

网友:
这个太牛逼了,我们小屌丝还没会玩波波

网友:
楼主 太好了  正好有示波器 不怎么会用 !正好尝试下  加分

网友S:
电容失效,造成输出的电压偏高!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扎实 羡慕哦

网友:
不错。。可惜我还是用不习惯   一般不想用

网友T:
这个就不加了,虽然涨价了,但是黄帮主说得对,一点都不知道谦虚,好好回去和黄帮主思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示波器玩的不错,但是黄老师就不淡定了,实地的技术你拿出来显摆?

真的是莫名其妙。。。。

网友U:
应该是B460我也不是很确定,但肯定不是G480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没猜错,此时PWM 5V下管G级必为5V,

嗯,应该是5V放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目测是B470系列~!可爱的铁壳君~

哈哈,要不要这么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看懂 测阻值 怎么看示波器上升呢

电压输出保护后,下官放电状态,电感阻值会变低,如果发现阻值缓慢上升,很明显就是出现了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会跳这个示波器,我的示波器单双通  之类的  不会跳  英文的

示波器按钮界面大多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阻值只有十几,还在缓慢上升  这个应该是电容性能不良吧

上升是因为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Q:
LZ问你一个比较新手问题,测电压都是给示波器调上升沿吗?

电压基本都是上升沿,信号视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还真的不错啊,学习了,不过我这边没有神器啊!

没有可以买~~哈哈

网友:
说的好嗨,不过一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容失效,造成输出的电压偏高!

嗯是这样的。示波器很直观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这个就不加了,虽然涨价了,但是黄帮主说得对,一点都不知道谦虚,好好回去和黄帮主思过吧。

黄老师我听说过,但没见过,也不知道何来思过之说,更不知为什么要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U:
应该是B460我也不是很确定,但肯定不是G480

:B460肯定不是了,B460的铁壳在中下 而不是在左上角。

网友:
引用 网友U:
应该是B460我也不是很确定,但肯定不是G480

应该是B470或者V470

网友:
示波器的高手就是牛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么,杀主板不眨眼,分分钟搞定

网友:
这个机器,JKL;几个键还不能用,换了个EC好了,确定了下型号 就是V470

网友:
照这样分析示波器真的是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像是B460的板子

示波器辅助判断修板确实很直观

分明是470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用,学习了

网友V:
来点高深的可好?这个对小白还行。求深入教程!

网友:
不错啊,
示波器用得出神入化

网友T:
引用 网友U:
黄老师我听说过,但没见过,也不知道何来思过之说,更不知为什么要谦虚

好吧。我回家对猪说去,我家没有养猪,开电脑对猪说吧。

网友:
不错,看样子也要买过示波器回来了,太给力了

网友:
维修好快  看样子以后要多摸摸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还要会用,果然比万用表快很多。

网友W:
B470的主板 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高手  收我为徒吧

网友X:
我来灌水的。。。。我这条件不太足,没用过双通道了。不过单也能用,排除一下就行。其实35V也来去来去就几个问题,修多了就不用看波波也能修出来。

网友:
这个电脑莫非是g480!!!

网友:
看样得专门学习下 示波器了

网友:
兄弟也用的是1504Z的示波器吧!

网友:
这个速度 可以啊

网友:
B470.待机电容也是通病来的,铁管不坏就先整他

网友:
神奇的视波器啊、我也想学学视波器

网友:
熟练用示波器 修PWM机器看来都可以秒啦。赞

网友:
示波器修PWM供电  简单明了  这个机器应该是B470 或者V470的吧

网友:
牛逼的人,做牛逼的事儿

网友:
我决定学习示波器了

网友:
真给力啊,这就秒杀了,学习了

网友:
联想V470吗?楼主修的好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V:
来点高深的可好?这个对小白还行。求深入教程!

太深入的维修,自己有时候都要修好几天,修好也就没心情发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好吧。我回家对猪说去,我家没有养猪,开电脑对猪说吧。

你们说的话真的都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B470的主板 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

这是V470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来灌水的。。。。我这条件不太足,没用过双通道了。不过单也能用,排除一下就行。其实35V也来去 ...

就算解决了可能也过去半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