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开机不亮 维修

楼主(2015-12-07):
  通电不亮,电流有一次跳变。 换内存 无果。  吹下北桥 。显卡 一样不显,,完全拆下。。想着刷BIOS  。加焊北桥。。

突然想到。AMD 的板子 。电池没电也不亮的。量下电压 2.6V 有的低。接通19V 也不见 升高。。这种电池可以冲电的。

没G455图纸 。找G450也一样。。测量发现。PUT102.  19V 转3.3V 只有 0.5V ,最终结果 。电容短路

网友:
精神支持下楼主(没分了),这款机器修到显卡虚焊的超多,其他问题我都没修到

网友A:
这个板子前两天我还碰到CPU座子直接窜19V电压呢,烧了我两个CPU

网友:
细心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前两天我还碰到CPU座子直接窜19V电压呢,烧了我两个CPU

我看到你发的帖子来,烧了两个cpu,不过你修好了,维修过程相当精彩。

网友:
2.6V好像也不低吧,要是我的话不会想到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