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无3、5V之剪板维修,高手勿喷供小白学习

楼主(2015-12-07):
         此机客户称在其他地方没修好,说需要换板,客户觉得换板太贵,看能不能修好。打了单子,留下了机器。 心想,上家都说要换板了,估计都修得稀烂了,没多大修头了。便放在那有空了来搞。
     下午,三下五除二,拆下了机器,目测主板正面,外观还行,没怎么动,3V待机芯片没了,如图:

但是把主板全部拆出来后,瞬间明白了上家为何要换板了。。。5V待机芯片焊盘都掉了一半,有芯片也没法焊了。(由于是修好了才拍的照,看官们见谅。。。)

这怎么办呢?    之前在论坛上看到有人移花接木,看来我也只有发大招了!刚学的。

    移花接木就是从3  5V正常的料板上,把这个区域给剪下来,剪肯定不好剪,我采用的是钢据,可以据钢材的那种小据,省力一点!   据的时候要注意,3  5V线路,有过孔和外围电路,不能伤到组成部分,同时你还要算计着也不能太大,剪的板也不能太高,笔记本本来空间就小,跟本就没有放的位置。我修的这个本刚好右下边有空位。   假如看官修的本没有空位,就从内置喇叭入手,一般的机器喇叭都有好大,把它给挖空,只留下一个小喇叭,也会有很大的空间装小板。   下面看看我据下来的小板:我的待机芯片是MAX17020E

小板准备好了,还得测试小板线路还是不是好的!可以直接搞个带线的电源头飞到公共点和接 地端,量量线性有没有出来!以我这个为例:1脚基准和7脚线性得有电才中。我运气很好,剪了板,PWM3  5V直接出来了,  14脚和27脚直接就被开启了。

接下来就是飞线了,第一:先得有供电, 公共点19V飞到小板的公共点,接地端飞到小板接地端。

第二:飞线性LDO3V    5V:剪的小板的7脚为5V线性,飞到PU402的7脚。

由于MAX17020E没有3V线性,我直接飞的PWM3V过去,从小板上的3V电感后端电容上飞线到PU401的5脚。

第三:飞3   5V开启信号:我这里剪板就自己有3   5V了。如果剪了板后无PWM3  5V  可以把主板上的PU401和PU402的1脚飞到小板上受EC控制,也可以直接把小板上的线性3V飞到开启脚上不受EC控制,  看你心情,怎么都行。

第四,飞PWM3  5V供电,这个就很简单了,直接小板上3V电感后端电容上飞主板上3V电感后端电容上!

第四:飞PG信号。这里PU402的PG没有采用,可以不管,直接把小板上的PGOOD2引脚飞到主板上PU401的2脚上。其实也可以偷懒不用飞,主板上芯片已经不存在,PG也不会被拉低,我承认我偷了懒。。。。

好了,线已经飞好了,然后用绝缘胶像粽子一样裹起来,放到你想放,并且能放下的地方。下面来几张成品照: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不能误导别人。。。

各位看官,发贴不易,加点分吧。

网友:
我的图怎么不见了。。。。

网友:
又一位大神浮出来水面,果断给你加分

网友:
佩服啊,还没这么干过,厉害

网友:
移花接木现学现用,不错,我那里都还要两块板要这样改的

网友:
先学先卖哈,还好上家没这么弄坏!

网友:
楼主的小板剪得真的是太整齐了

网友:
厉害啊! 又学了一招,移花接木! 【迅维】真是出人才的地方!

网友:
老看到有人这样搞,下次遇到了我也搞一次,遇到过几次烧出洞的都没有搞,这样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呀!!!

网友A:
楼主很幸运,小板飞了供电和接地3、5V就出来了,不然应该还要飞开启线性,飞PWM开启吧?

网友:
非常详细的改板 到时 我也试试

网友:
最近看见好几个大神用移花接木的大招修好了好多机器,羡慕。

网友:
大神啊,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幸运,小板飞了供电和接地3、5V就出来了,不然应该还要飞开启线性,飞PWM开启吧?

是啊    跟据芯片引脚定义,剪板后直接出来3  5V 的机率还是很大的,  不信你试试!

网友:
没看到剪板的图 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