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苹果6硬盘不供电,刷机报错4005

楼主(2015-12-07):
各位大神帮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得说说你这机器怎么出现的这故障,还有你的维修过程。你这么问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说说你这机器怎么出现的这故障,还有你的维修过程。你这么问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手机就动了硬盘,现在硬盘已经有供电,但是还是刷机报错4005,不开机无限DFU

网友:
硬盘能够除胶成功吗》?

网友:
你可以测测硬盘底角,测下对地阻值。如果都正常就是你硬盘有问题。如果那个线不正常就是C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