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黑胶杀手

楼主(2015-12-07):
通病北桥,吹下亮了,加焊无果,拿下重新植珠 不小心弄掉旁边的电阻 谁有帮我看下这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这个最好就是找点位图了

网友:
料板上大把呀

网友A:
好像是10K,以前我也搞悼过,看下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不是分压电阻,可以找个10k的电阻试试

网友:
最好能找到点位,或者图纸,要是没有的话,只要不是分压用的,可以加个10K的电阻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103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10K,以前我也搞悼过,看下点位图就知道了

有点位啊 帮我看下

网友B:
手上有台,量了下100欧

网友C:
顶一个,这个确实是1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台,量了下100欧

好好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这个确实是10K

看过点位了吗?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就是10K的

网友:
先用10K的代换试试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和点位吗?

网友:
这机器最垃圾了,没掉点,就很好了

网友:
一般这情况是以10K为例试的不行再慢慢降低带换的啊?

网友D:
这个电阻可以不上的 !

网友:
  你先把南桥装上   看一边那个电阻 的电压 就知道了     大家都说了    不知道都用10K  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可以不上的 !

他的 把南桥装上就知道了。、何必 纠结了 。你说  是 不是

网友:
没有点位图,有图纸,是R多少,可以帮你看下

网友:
有黑胶的板子没掉点运气好

网友:
这个确实不容易拆

网友:
感谢各位 料板找了个10K电阻上去 装上桥 完美亮机了

网友:
有同样板的同志帮帮吧

网友:
悲剧了 ,  我也遇到过换桥碰掉旁边的电容的, 不过还好电容没有丢。

网友:
老老实实找点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 把南桥装上就知道了。、何必 纠结了 。你说  是 不是

你装上就知道了  那个不装没事的。我干过这事

网友:
可从桥焊盘信号反推到掉件处,查同机型图信号,看多大电阻。型类似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