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表面不跑码维修一列,

楼主(2015-12-07):
老手们看了不要喷哦,第一次发帖,小学文化,对于文采你们懂的。谢谢!
在开始之前,先简单说下我自己吧,也给新来的同学一些自信,在这里是可以学习到真功夫的。希望迅维的学员步步高升,日进斗金。在迅维学习一晃就一年多了,其实接触迅维之前只会安装系统,对维修是一窍不通。其实想学维修也是一次而然的机会,因为在之前,主板,笔记本,显示器是要是坏了,给客户报完价格,然后就发出去给别人修了。一天早上一个客户跑过来说笔记本坏了,拿出来一看,不上电。我马上就对客户说,机器主板坏了,需要放在这里维修,能修好的话价格在300元左右。客户想了下说,可以的,但是今天要修好,晚上要用。我想了下对客户说,晚上尽力吧,到下午5点来取吧。就这样我把机器往车里一放,店里说了下就到维修笔记本的一个师傅那里去了,在修给过程我是在边上看的,结果5分钟不到搞定了,收了我100大洋。当时心里就想,要是我自己会修,那不是赚的更多吗?(大家不要喷我,做生意都是为了钱啊,最主要是要诚信。)就这样我开始有了做维修的想法,之后就来到了迅维,开始这条漫长的维修之路。。。。。

就唧吧这些吧,哈哈,看到这里都有点急了吧,我是来看维修的,又不是来看你废话的!好吧,那就进入主题:表面不跑码检修。
先上去图,说明问题:
当看到这个显现第一步:intel 开始时序:内存-桥-总线-cpu
先内存1.6V ,电压正常:
在桥有1.5V,电压正常:
再总线0V, 哈哈,运气这么好,找到了!!!
那就马上找出问题,一看总线供电是有一个324的第8脚来控制出来的,通过低第9脚-和第10脚+,测10脚+无电压,问题基本找到
如图: 经过测量正向输入是由两个三极管转换过来的,查到第一级输入有B极1.1V,C极有0.7V,E极接地。这里有看出问题了吗?控制端有0.7V以上,e极又是接地,那c极应该为0v,再去拉低和324的10脚相连的那个三极管b极,让324的10脚有正向输入电压。查看型号为为1AM 的NPN的三极管,随便找了一个T04的换上,主板问题解决:

问题:这块主板的问题就是总线供电没有出来,导致后面的供电,时钟,复位就没有了。

在这里,想借这次机会,对徐老师,覃老师说声谢谢!,让我从不认识元器件到认识,从不懂到懂,从不会修到理解能修。也想对新入行的朋友们说:只要认真学习,就没有学不会的。因为这里的老师都很牛。

网友A:
你把这个图配上就完美了。。

网友:
不错,我也要看看,快高手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不一样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早先再各地学都没学到真本事。现在年龄大了又开了店。。再想去学。可惜分身乏术了啊

网友:
三极管各极的电位分析的很准,跑电路是盲跑的还是根据电路图?

网友B:
看来你那里做维修的同行  之前接你活的那家   同行活少了一家了   哈哈

网友:
维修就是要每天都要学习,从小白成长为大师,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那里做维修的同行  之前接你活的那家   同行活少了一家了   哈哈

十家都不止,因为楼主还会去发展其他家的

网友: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图配上就完美了。。

这个是的么??????????!!!!!!!!!!!!!!

网友:
不断学习,不断补充自已,艺高人胆大。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一块这样的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后来没有搞定,返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家都不止,因为楼主还会去发展其他家的

有道理

网友:
正向输入端没有电压,查,,前级!

网友:
做电脑还是懂点维修好~

网友:
的确挺不错的

网友:
为啥不上图纸

网友:
充分说明一点,维修不能当着客户的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