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驱动板坏了

楼主(2015-12-08):
一杂牌显示器驱动板坏了,屏型号是MT230DW01 V.0 请问用哪种通用板代替,给个驱动程序,rtd2270可以代替吗

网友:
这个板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屏随便一个就可以吧  那个1920 1080的分辨

网友:
通用板OK

网友:
5V屏供电的通用板都可以,程序1920x1080 双8位的。

网友:
现在的通用板都可以

网友:
通用的驱动板,就是开关你会改吗

网友:
直接上通用的板子

网友:
通用的都可以

网友:
我都是用通用板改的,很少有不能改的

网友:
2270是可以的。。。

网友:
刷个1920*1080程序下去就是

网友:
换通用的多省事呀

网友:
现在很多通用板都可以调电压和分辨率的

网友:
只要不是触摸开关,通用板还是能解决绝大部分的,

网友:
一般改版为主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直接用通用板该就可以了  杂牌的应该不是触摸的吧  该一些触摸的按键板好烦  只能用刀片去刮

网友:
现在的通用板都可以代用

网友:
直接用通用的高压板嘛!换多麻烦。

网友:
rtd2270现在不流行了,我现在用的都是免驱的通用板

网友:
随便一个通用版都可以的,这个屏挺常见的

网友:
直接换通用版的就行了

网友:
通用板可以

网友:
通用板都可以代用

网友:
代了就知道了呀

网友:
当然是用通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