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12-08):
比如主板上的ATX接口,我测其一 地线蜂鸣档 滴一声就不响了,但是其他地线蜂鸣档会一直响。

网友:
你确定你没测错吗  有的表测别的线也会滴一声   地线是黑色的啊

网友:
一直响,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你跟地线叫什么劲,就说是什么故障,你需要修什么方面。

网友:
这么会这样?

网友:
百分百测错了,哪位高手收下此新人吧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的表笔接触不好,或万用表不准。还有就是你有没测错哦,是不是测的黑线,就算主板的ATX接口黑线断线了一根也没关系的呀。你发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这个有什么的 这个不是重点啊 你说这些我们给不了你帮助

网友:
可以试下二级体值  如果显示OL就是无穷大  断线了

网友:
地线是测错了,但是比如一个电容,我接其中一端会响,接另外一段就会如此滴一声,我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会滴一声,

网友:
应该是测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