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5 维修

楼主(2015-12-08):
公司送来的,说修过没修好。直接拆,AMD架构的 10330-2  。CPU供电IC 6267动过,接电 待机正常。上电到0.4 很快电流迅速上升,看来大短路了。再仔细看6267没焊好。换6267及其控制的3组铁壳 MOS和相关的470电容后上电正常了,上U不亮,换U  OK。关机再开不亮 ,卡电流0.7X。0.7下关了再开亮机。如此反复。换上的AMD U 有问题?发U。再换依旧。应该不是U问题了,应该是板的问题。此机器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卡0.7的时候各大电感都有电压,只是和亮机下有点区别。因为修过,不敢贸然BGA。开始仔细搜索,首先说明我不懂什么AMD的时序 ,也不怎么会用点位。只是感觉是FCH的问题,找到了L2011,看到没件。不知道是本来就没有还是给拆掉了,放大镜仔细观察分析锡点,判断为拆走了。直接连接后上电,顺利点亮,关了再开反复多次OK。(此机器点亮不需要FCH小电池)

以为就这样机器OK了,开始装机,测试。卡上硬盘一看卡在了这个界面。

怎么设置都不行,看来是不认SATA。联想到2011的缺件,断定是上家出难题了。分析应该 FCH的问题,那还是围绕FCH周围查找,先在正面找到了这个地方(图是补上电阻的)

可心理没底,恰好论坛易点斑竹也在修和我这个一样的机器,请他帮忙拍了两张照片,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一比对就是这里应该有个电阻。料板上拆个10K的装上,上电依旧。注意力移到FCH的背面。找到了L2006。

比对照片应该有件,补件,上电,W7界面出来了。再次对易点斑竹表示感谢!!

后记----反复询问送修公司 ,坚称是上家修不好。我的维修原则:确因自身原因导致维修终止的,不故意人为的让客户送修的东西受损。

网友:
坐等续集出版,神贴出炉。

网友:
楼主下次给图文并茂才有感染力

网友:
  出结果了没有   版主

网友:
这贴发的,也算是神贴了,楼主你更新小说呢

网友:
永不放弃  赞一个  看看这个图纸对你有用没

联想E420 E425 纬创10282_llw-1_-1_0118.rar

网友:
联想系列后面带5的 都是烂机器  爱出问题还 不稳定

网友:
楼主吊人胃口啊,刚看的投入没下文了,期待中

网友:
坐等楼主的后续维修过程,

网友:
中午讲   古    时间?请听下回分解?0.7显卡检测不过

网友:
我也有个E425,版号和你的一样,有点位,没图纸,故障时小板充电口指示灯时亮时不亮,亮时正常使用,不亮时不开机不触发,待机偏低,换了D95280,还是老问题,上家修过刷过BIOS最后,发现BIOS没焊好,可惜没备份,要不可以给你上传,让你试试

网友:
看来还有续集啊

网友:
坐等第二部

网友:
待机芯片坏的很多啊

网友:
超级版主,你这是发求助帖吗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楼主,如果图文并用,就更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