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41314T Z系列BIOS看不到固态

楼主(2015-12-08):
此机过来装系统高级本 ,进入PE能看见固态 ,但是BIOS看不到固态  ,GHOST完以后不引导 ,求遇到过的大侠指点一二, 机器只有固态没有其他硬盘。

网友A:
看看接口还接的对啊,放原硬盘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接口还接的对啊,放原硬盘位置

都对  在PE下都能认到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指点一二 急呀

网友B:
应该是你的BIOS没调好 UEFI改成L开头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BIOS没调好 UEFI改成L开头的试试

bios我看了没有UE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