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型号 K53SV 版号是K53SV2.2 通病

楼主(2015-12-08):
这个机器通病是加电不亮刷bios  刷完bios后进系统会16却色不加载显卡驱动  bios需要修改

华硕K53SV 版号K53SV2.2 改.zip

1.7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0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华硕笔记本的BIOS问题真多,而且同个主板子有时候有好几个BIOS,真是头痛

网友:
笔记本BIOS,下载分什么时候变成10分了?

网友A:
楼主,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你的BIOS是修改过的还是没有改的,现在下载分太高了,伤不起呀!!望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你的BIOS是修改过的还是没有改的,现在下载分太高了,伤不起呀!!望回

这个是我直接改完测试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你的BIOS是修改过的还是没有改的,现在下载分太高了,伤不起呀!!望回

能用吗  哥们

网友:
我这个后边是3.1的,能用吗

网友(2017-08-15):
我的开机不显示  内存贴k53sv 主板型号k53sv 2.2 刷上秒亮  BIOS好的 谢谢楼主

网友(2019-08-02):
能亮是能亮,我刷上每次开机都要掉两次电才亮

网友(2021-01-07):
我的刷完还是集显和独显都装不上驱动,都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