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5-12-08):
宏碁4738G不开机 按键有跳变 可调电源从待机0.01跳到0.02  测试3 5V电压正常  IO有跳变  上论坛查了下这机子的通病 都说是南桥和MAINON问题 不想搞南桥 还是老老实实测试吧  经过测试发现IO已经发出信号给南桥  南桥也已经返回开机信号  开启供电的MAINON也已经发出 那么是什么问题导致不上电呢  没思路 上论坛下份图纸  通过图纸可以看出MAIND控制主供电输出 既然已经有MAINON信号那么应该是中间几根三极管问题的多  好 继续查 测量半天没问题  突然发现有个重要的东西忘记了  +15V  此电压是待机也应该有的  测量PR123  没电压  呵呵  问题看来出现在这里  查看图纸可以发现+15v由5v升压而来  测量两个升压管和电容都没问题 再测5V供电也正常 不应该啊   想想  +15V没有短路  升压电路测量没问题 那么  问题来了  是谁搞到鬼? 没办法 只能用原始办法 代换了 直接拆掉PC76 PC77两个电容找两个换上  呵呵 运气不错 15V已出   按开机键  咦 掉电 掉电还重启  电流0.10 ??不应该啊 不应该   最后尼玛原来是CPU没上  草  装上CPU 内存 电流跑起来了  爽  到此维修结束   写的不好  希望朋友们给加加分  昨天下图纸10分一份 没分用了 3Q

网友:
二极管 和电容 组成的升压电路,电容不良了

网友:
跟我一样,我也喜欢一套换,干净利落

网友A:
这个也可以用19V代替,改一下也可以

网友:
以前遇到升压电压不够,换了个IC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用19V代替,改一下也可以

我也是这么想滴  就怕电流有点大  万一来个大短路就不好了  还是转换出来的小电流好  不会烧东西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都是大电容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