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关机后键盘鼠标还亮着怎么办?

楼主(2015-12-08):
win8关机后键盘鼠标还亮着怎么办?

  好几次电脑关机后,键盘鼠标还亮着,很疑惑是不是win8关机后什么原因导致的,是win8关机后系统出现问题,还是键盘鼠标问题所在呢?今天我们就共同来解决win8关机后键盘鼠标还亮着怎么办这个问题
  1、去除鼠标和键盘“唤醒计算机”功能一些usb或者无线鼠标有在电源管理中有一个: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的功能,当计算机进行早眠状态,可以通过移动鼠标来唤醒计算机,有的计算机会莫名其妙的关机也是这个原因,我们的鼠标设置了这个,关机后可能一下就直接促发开机。

  先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相应的鼠标驱动,禁用这个功能。注意:键盘也有可能有这个功能没一定要确保无线鼠标,USB鼠标甚至触摸板等偶关闭唤醒功能。

  2、关闭“启用快速启动”功能

  “启用快速启动”绝对是电脑关机后重启的罪魁祸首,可是这种功能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只能从其他方面下手了。

  在控制面板上电极电源选择-系统设置,找到关机设置,把启动快速启动前面的勾选去掉

  3、建立真正的关机快捷键

  自己写一条命令,保存成bat,这里00可以改成任意你想要的时间“shutdown-s-t00”命令写好使用的时候直接输入开始运行或者建立bat,这里00可以看成任意你想要设定的时间!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很好的解决win8关机后键盘鼠标还亮着怎么办?此类问题,你可以按照以上步骤来进行操作,绝对有效。如果你有兴趣编写此类文章,可以给我留言。下载分神马的不是问题。

网友:
感谢版主给我们分享这些,以后会用的上的

网友:
学习的 但用处不大 现在大多都用无线鼠标的 鼠标本身就带的休眠功能 本身耗费也不大 关不关闭都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