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

楼主(2015-12-08):
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

  手机存储卡目前常见的有TF卡和SD卡,以及记忆棒。不管是哪种存储卡,其功能是一样,扩展手机存储空间。在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中,经常遇到的是故障有提示格式化,造成数据无法正常读取到,那么就需要进行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现在列举出一种简单有效的处理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1:关掉手机,将手机存储卡取出放到读卡器,连到电脑上。读取到卡之后,电脑内会多出来一个分区。当双击分区时提示格式化,证明卡已经无法打开了。

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图1)

  2:打开R-STUDIO软件,找到你的存储卡。并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扫描。

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图2)

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图3)

  3:扫描结束后,会有提示对话框。

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图4)

  4:打开扫描到的识别信息。

  5:这是就可以看到遗失的数据了,在想要恢复的数据前面的方框打勾,选择鼠标右键,选择恢复标记的内容。

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图5)

  6: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指定保存数据的具体位置,然后点确定,就开始恢复了。

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图6)

  以上就是简单的手机存储卡数据恢复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总算知道了,感谢版主的贴

网友:
试试吧 很多卡都是硬损坏 能看得到盘符 而打不开 也无法格式化

网友:
R-STUDIO软件 软件的简单使用

网友:
用R-STUDIO恢复出来的文件名称及文件夹、路径都正常吗?